[其他] 拆一个捡来的GPS车载定位终端/GT600

楼主(2022-11-03):
首先就是尝试找平台了,把GPS拆开研究,主板上有预留的USB测试点,上面标了USB_DP,USB_DM,(负极就接GND,正极就接天线那边的5V/VCHG)用线连电脑上去,果然有MTK的端口,尝试用了东震1.96,连接不上,没反应,工具上面的提示,让按开机键,然后发现主板上有PWRKEY测试点(提示:PWR一般指的是POWER,KEY是按键的意思),和GND短接,再试试,可以连了,成功备份固件(在进行任何操作前,工具的格式化那个勾选取消掉,防止自作主张的格式化掉固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固件,一般都是明文的,往下翻了翻,找到了平台的链接,打开一看,没登录名和密码,IMEI加123456登不进去,到这里我就没办法了,到此为止,不知道能不能改成自己的平台,能改的话就好了

网友:
比较专业的操作,不懂

网友:
闲的时候可以搞一下

网友A:
当心,已被导弹定位

网友:
楼主的操作,也是一种思路,对我这小白来说,技术知识又增加了一些。

网友B:
这个平台看上去比较老了。一般GPSSET#就能回复域名地址。  一般指令是Server,1,域名,端口号,0#   ip的话把1改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心,已被导弹定位

没事,这里面装的联通卡早失效了,假设这卡,还没失效的话也不能用了,联通把2G停了,就算开着,这东西也是无服务的

网友C:
物联网卡,看到插槽

网友:
可能是到期后,汽车转让等,被发现后丢半路上。需要物联网卡续费,激活平台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台看上去比较老了。一般GPSSET#就能回复域名地址。  一般指令是Server,1,域名,端口号,0#   ip的话把1 ...

GPSSET#没反应,第2条,改服务器IP的那个可以用,找不到免费GPS平台,暂时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联网卡,看到插槽

不是物联网卡,就是普通的电话卡,2014~2015年早期的4G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SET#没反应,第2条,改服务器IP的那个可以用,找不到免费GPS平台,暂时放弃了 ...

Server,1,lbs.tdtchina.cn,28884,0#
发这个指令,能上线的话我给你开通账号。imei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ver,1,lbs.tdtchina.cn,28884,0#
发这个指令,能上线的话我给你开通账号。imei给我。 ...

已修改成功,有回复OK,IMEI私信发你了

网友D:
后来怎么样了啊大神?可以用了吗?是不是还得放个电话卡上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后来怎么样了啊大神?可以用了吗?是不是还得放个电话卡上去啊?

后来撸主被精准定位查水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撸主被精准定位查水表了...

网友(2022-12-05):
这个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