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忙看看这刻录机在哪里调激光头

楼主(2022-11-03):
谢谢各位了:
刻录机今天试了能刻录DVD,读取DVD,CD非常顺利快速。唯一不能刻录CD,刻录时告知什么参数错误,不会开始刻录。光头功率没有可调的地方就算了吧。来论坛学习了不少,真心谢谢。

这个刻录机基本没怎么用,型号索尼7200s曾经刻录cd时有个文件怎么也读不过去(刻录到那个位置就失败),试了几次结果机器就不能刻录了。现象是cd   刻录时都发现不了光盘。读取刻录好的cd  dvd都没有问题。放了挺久了。以前也开开想调光头,找不到地方

网友:
一般在光头旁边有,仔细找找

网友A:
光头取出来,放在纯水里面超声波洗一下看看。

我家里机台笔记本的光驱都妥妥的,一个不坏,都十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头取出来,放在纯水里面超声波洗一下看看。

我家里机台笔记本的光驱都妥妥的,一个不坏,都十几年了。{: ...

现在什么年代啦❓❓还有人用光驱❓❓
  咸鱼上边¥十块钱一个的拆机刻录机,大把大把的。

楼主:
主要是刻录cd玩。要的是看cd播放时那个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什么年代啦❓❓还有人用光驱❓❓
  咸鱼上边¥十块钱一个的拆机刻录机,大把大把的。
...

没那么简单,想挑个刻录质量好的有而不一定随便买一个就行。

否则TEAC光驱也不会贵上一等。

至于用途,当然是刻录CD了,磁带都有人玩,CD凭什么没人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刻录cd玩。要的是看cd播放时那个感觉

CD黑胶盘吗❓❓
  中毒这么深❓❓

网友C:
一般都是在侧面,有一个微调电阻器,可以使用十字螺丝刀调整。

网友D:
激光头部分有一小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在侧面,有一个微调电阻器,可以使用十字螺丝刀调整。

找遍了这款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部分有一小个可调电阻

这款没有找到,难道真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想挑个刻录质量好的有而不一定随便买一个就行。

否则TEAC光驱也不会贵上一等。

是的,我现在也常刻录CD和DVD听歌的。

楼主:
这几个侧面都没有。光头的这个电路板正反面都没有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侧面都没有。光头的这个电路板正反面都没有可调。

后期的光头有自动APC控制的,也就是光头功率自动校正。

不一定有可调电阻的,一般使用电阻限制最大电流,然后剩下的系统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光头有自动APC控制的,也就是光头功率自动校正。

不一定有可调电阻的,一般使用电阻限制最大电流 ...

谢谢了。看来没少用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没少用功,学习了。

我搞家电维修15年,基本上当时那个时期的各种电路都扒拉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期的光头有自动APC控制的,也就是光头功率自动校正。

不一定有可调电阻的,一般使用电阻限制最大电流 ...

难怪呢 我有个bd光驱读盘困难想调一下功率 结果把激光头拆下来找遍了也找不到可调电阻

网友:
跟着老师们回复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你这个读cd没问题,刻录有问题,那可能是电路控制问题,刻录时光头要增加功率的

网友:
手里还有一个全新的刻录机,只可惜是并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