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拼拼凑凑,自制一个电容放电笔

楼主(2022-11-03):
自前天被电之后,一直心有余悸,坛里好多大神又被电路板上的电容电过,想着自己随时与电路板接触,也怕某一天又被电,于是制作一个电容放电笔,以防万一。

所需原件:2k/3w电阻2个,4.7k/2w电阻1个,红蓝led灯各一个,表笔线红黑各一根。
因为手里没有现成阻值和功率的电阻,所以用了多个不同阻值的四分之一瓦电阻串并联组成。
2k/3w的2个电阻是4并3串的2组,4.7k/2w的电阻是4并2串,2个led灯引脚正负、正负并联。
把所有原件按照图示连接,就成了。

还能顺便检测电容正负极:表笔线红正黑负,蓝灯亮,电容放电;表笔线红负黑正,红灯亮,电容放电。

效果还不错哦

网友A:
做成摄子形状方便点,

网友B:
想法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摄子形状方便点,

有空再改进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C:
方法不 错,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网友D:
因陋就简  不错,   电阻功率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陋就简  不错,   电阻功率怎么确定的?

貌似电阻无论串联并联,功率都是相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 错,简单实用的小工具

感谢老铁肯定

网友:
丑归丑,关键是实用啊。

网友:
好宝贝,我也学做一个

网友E:
做的不错啊,不过做成镊子形状的要好操作一些,也好收纳,毕竟这东西平时用的并不多,我一般都是用起子靠在电容两脚上,噼啪一下完事。

网友:
电烙铁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貌似电阻无论串联并联,功率都是相加的

误解了  是想请教 为何用3W电阻(多电阻并联分流  减少发热是好事)  依据

网友F:
看样子估计也电过不少次了
记得有几次我手都电出一个白包,电完人特精神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写个1K6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啊,不过做成镊子形状的要好操作一些,也好收纳,毕竟这东西平时用的并不多,我一般都是用起子靠在 ...

对的,之前也想过做成镊子式的,但是元件不够,就没做,攒一下零件再说吧

直接短路放电,简单粗暴还有效

但是对我来说,噼啪的声音还是有阴影,之前改可调电源炸机炸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解了  是想请教 为何用3W电阻(多电阻并联分流  减少发热是好事)  依据 ...

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按照网络上的教程依葫芦画瓢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估计也电过不少次了
记得有几次我手都电出一个白包,电完人特精神{:013 ...

我没有被电容电过,但是被237v电过,特别酸爽,坛友都说,我的任督二脉已经电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