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用什么好的DC插座

楼主(2022-11-03):
大家用什么好的DC插座,大电流10a以上的.这2种DC插座很容易接触不良,

用xt30,xt60又太大了,有什么大电流比较小的DC插座

网友:
除了航空插   其他想不起来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10A还是焊接吧,冷压都容易打火

网友:
航模的电源接头可以了解下

网友:
这种压接还是5a左右吧

网友:
手机用的type c接头啊

网友:
电脑电源的那种插座就行

网友A:
确实,直接上C头和C座

网友:
体积大的,体积不合适你,
体积小的,电流不合适你。

网友:
你把小的dc头子并联5个不就行了。或者升压到36v  板子上再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直接上C头和C座

普通的单个C座3-5A额定电流,不适用。

网友:
某宝搜索航模插头插座

网友:
xt90可以吗?

网友:
DC头应该就适合不超过5A的电流吧,再大接触电阻的发热都会太大

网友B:
5557的4PIN当2pin用

网友:
SAE插头应该适应

网友:
还就是航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7的4PIN当2pin用

这个好办法,是条路子。

网友:
小的止痒,大的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