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夏普PC1500传输16K模块数据只要8秒

楼主(2022-11-03):
       夏普PC-1500A,用现代安信可科技ESP8266-01S模块,向电脑网络助手WIFI无线通讯,把CE-161模块的16K数据(16384字节)发送到电脑只要8秒,达到2KB/sec。肯定是这类古董机无线传输世界记录。因为数码大佬们都看不上这垃圾古董,都去玩STM32和Linux最小系统了,所以我才可以当回破烂王。
       实际实验是采用PC1500控制8251通讯芯片实现与ESP8266的TTL串口通信,然后通过ESP8266WIFI的TCP协议进行无线联网,就可以很容易与同样联网的电脑或者其它物联网设备通讯了。电脑端软件推荐下载NetAssist网络调试助手。
        关于波特率设置,举例9600波特率,串口通讯协议前置条件为:1 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0 个校验位,1 个停止位,如果我要传输一个字节(8 位)的数据,需要10位,9600/10=960,因此,在 9600 波特率下,就是近1K字节/sec。我的达到了2K/sec。就是因为我的波特率是不可思议的19200以上!因为还要加上汇编程序设定的防止丢失数据的延时,实际采用的是38400波特率。
      波特率再高低都不会影响WIFI无线协议的传输,因为WIFI通信作为载波频率高达2.4G了。
      如果按照以往磁带机传输数据的话,大概是13字节/sec,16K数据需要时间是1230秒就是20.5分钟,而这1500物联网开发板上面的ESP8266传输16KB数据只需要8秒。不仅如此,磁带机实际应用超过几分钟就很难稳定记录数据,很容易因为磁带信号失真丢失数据,录音机和磁带本身可靠性也有限。
        所以,有时候不要太相信网传说8位机包括51系列等进行串口通讯设置需要延时需要慢点,波特率最好9600以下。最后都需要亲自动手,实验出真知。
        当然,我认为大部分延时原因,主要是因为软件运行或者延时慢拖累了硬件,如果PC1500的BASIC编程串口通信,也比磁带机快不了多少。好在PC1500的最底层机器代码(汇编语言)运行速度是微秒级很快!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现在MCU或各种开发板最小系统板晶振越来越高,以及高级语言程序运行前需要编译,就是为了生成汇编语言才更快速执行。
       所以对我这般老头,只能从这类古董PC1500或者其他8位单片机单板机开始学习物联网知识,反正退休没事干带孙子一起学了。家里新旧垃圾堆里也有不少好东西吃灰,因为高人太多拿不出来同龙王比宝。我比较喜欢另类树莓派4B8GLINUX下的VOLUMIO和仙籁M1T固件数播耳放系统!也在玩编程Pycharm就待一鸣惊人。

网友:
每次看到大神用老设备搭配新设备结合使用,不得不赞叹大神真的牛

网友A:
爱玩PC-1500的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啊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8173

网友:
再小声说一句,我有CE-1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玩PC-1500的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啊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

退休在家带孙子没事找抽呢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休在家带孙子没事找抽呢呵呵

我第一次摸到PC1500是在80年代,然后就种草了,那时候买不起,后来大家都把PC1500当破烂卖的时候,买来做纪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摸到PC1500是在80年代,然后就种草了,那时候买不起,后来大家都把PC1500当破烂卖的时候,买来做 ...

我以前是下海改行做无人机外贸,退休有空了才捡起来兴趣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是下海改行做无人机外贸,退休有空了才捡起来兴趣玩玩。

退休了应该有个爱好,尤其是能动脑子的,前辈这个爱好就挺好。

网友B:
我也收藏了一台PC-1500,但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藏了一台PC-1500,但不知道怎么玩

可以玩编程,BASIC很经典容易做,也可以试试我发布的摩尔斯电码收发播放挺好玩,有关详细BASIC程序已经发布在该文章最后回复帖子里。

网友C:
夏普那会还做这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夏普那会还做这个啊

据路边社透露,很早以前,某国军方曾大量购买夏普PC1500拆其中的某个零件。。。

网友:
相比现在的单片机,体积太大不方便使用。优点是自带键盘和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路边社透露,很早以前,某国军方曾大量购买夏普PC1500拆其中的某个零件。。。 ...

真的吗?我也有一台,不知道里面有啥玩意儿那么稀缺...

网友:
不就是拆里面的CPU吗,

楼主(2022-12-09):
借壳上市-借PC1500壳给树莓派4B8G一个五星级的家,也挺好。

网友:
硬件博物馆里的楼主都是大神

网友:
这是啥?字太多,懒的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路边社透露,很早以前,某国军方曾大量购买夏普PC1500拆其中的某个零件。。。 ...

什么零件啊。。?

网友:
这个还能这么玩,我一直以为就是个计算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