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煤气灶点火器

楼主(2022-11-03):
记不清这块电路板是什么时候淘来的,在手里很长时间了。煤气灶的压电陶瓷点火装置早就不行了,有电火花,但就是点不着,鼓捣过几次,几乎没有效果。今天翻出来这块电路板,就想用它做一个点火器。电路板的个头比较大,做不了袖珍型的,找一个不用了的充电式手电的外壳利用一下。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单向可控硅MCR100-6:

延时电路使用的三极管S8050:

振荡电路使用的三极管S8550:

高压包:

分段绕制的高压包非常养眼:

还是一个品牌货:“松宜”:

旧手电:

品牌货,雅格的:

开关使用的是一个6脚自锁按键的:

不需要它的自锁功能了,焊下来,拆开,去掉自锁的小钩子,装上去:

因为供电是1.5V的,找来一节JUDO SUPER ALKALINE的碱性电池:

正负极分别焊上线:

里面的空间刚好能够放5#电池:

高压输出端接上两根线:

视频看看点火器的电火花怎么样:

最后附上电路图:

这个电路,按一下按键后,能够持续点火几秒钟,然后自动断电。因为不需要这个功能,就短接了图中的按键,用自动复位的开关控制供电,按下按键就点火,松开就断电,使用效果比较满意。

网友:
我想知道结果能点着煤气灶吗?

网友A:
这么大个高压包可惜了,低压边两个管子换成B772/D882,可控硅换成5A的,储能电容换成225,火花强很多啊

网友B:
这是外置点火了吗?不能改到燃气灶里面吗,电池不充电的换是不是麻烦点

网友C:
啪啪啪,电弧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高压包可惜了,低压边两个管子换成B772/D882,可控硅换成5A的,储能电容换成225,火花强很多啊{:01 ...

看你这么厉害,知道脱毛仪那个怎么触发吗

网友D:
做的不错啊,不过收纳嫌麻烦了点,万一哪天丢了或者不知放哪里去了打火灶就点不了火了,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会更换打火灶的点火器

网友:
可以用来防身了么?

网友:
看上去很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高压包可惜了,低压边两个管子换成B772/D882,可控硅换成5A的,储能电容换成225,火花强很多啊{:01 ...

煤气灶点火够用了,改造没有必要,这种电路的高压包输出功率有限,无论怎样改造也达不到防暴电击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外置点火了吗?不能改到燃气灶里面吗,电池不充电的换是不是麻烦点

老式煤气灶,压电陶瓷打火的那种,里面不好固定,点火器电流约100mA,一节碱性电池估计能用好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啪啪啪,电弧很漂亮

是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啊,不过收纳嫌麻烦了点,万一哪天丢了或者不知放哪里去了打火灶就点不了火了,我要是遇到 ...

原来的是压电陶瓷点火,有火花,无法点火,不值得修了,以前经常用打火机点火,容易伤手!

网友:
可惜了这么大的高压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是压电陶瓷点火,有火花,无法点火,不值得修了,以前经常用打火机点火,容易伤手! ...

可以用那种长嘴的打火机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设计

网友:
老式燃气炉才可能需要。

网友:
输入的电源电压加大,输出的电压也跟着增大吧。家中煤气灶用1.5V的,点火火花很弱点不燃,想串成3V的,不知能不能提高点火力度。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