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金泰克 S300 开卡Run ISP Fail(50)

楼主(2022-11-03):
求助 金泰克 S300 SM2258G 带镁光512M缓存 颗粒vs29f04teme1(bga316),ID:EC 1e d9 2F 88  C9 , 开卡Run ISP Fail(50)。 有说是软件BUG.  不能分区格式化。

网友:
楼下大神来解答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有个ce已经虚了,偶尔开卡能过,但是用一段时间会掉盘,这个颗粒就是这种毛病,虚的那个ce有的时候开卡会看到坏快过多,但是跑rdt是跑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个ce已经虚了,偶尔开卡能过,但是用一段时间会掉盘,这个颗粒就是这种毛病,虚的那个ce有的时候开 ...

谢谢, 还是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放弃了

根本不是啥虚了,K9DUGB8S7M在58G/H上是要关掉交错的,金泰克的片子还要DDR200也就是100Mhz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是啥虚了,K9DUGB8S7M在58G/H上是要关掉交错的,金泰克的片子还要DDR200也就是100Mhz才行 ...

工具中间那一列下面有个Enable Internal-Intlv,不要勾这个

楼主:
谢谢 开卡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中间那一列下面有个Enable Internal-Intlv,不要勾这个

谢谢大神,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中间那一列下面有个Enable Internal-Intlv,不要勾这个

是不是B颗粒都要关?

网友:
热风枪烧下,不行直接扔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工具中间那一列下面有个Enable Internal-Intlv,不要勾这个

这个提醒的好,学习了

网友(2025-03-31):
按方法不报错了,也刷过了,但容量变小了几十G,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