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自己装修安装灯具开孔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2-11-03):
混凝土顶板。。。。。。

网友:
不都是石膏板吊顶吗?石膏板就电动螺丝刀加一个开孔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混凝土就是冲击钻

网友B:
除了电锤还有啥,手电钻根本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锤还有啥,手电钻根本没办法。

买哪个合适啦?

网友C:
混凝土顶板,不要开孔,只能打眼上膨胀螺栓
实在要开孔,或者水钻,或者电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哪个合适啦?

淘宝上电锤品牌多啊,我买了个普通牌子销量比较大的,因为家庭里用的不多,所以没有买那些高档货。

网友:
电锤  我自己用的是威克士380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锤还有啥,手电钻根本没办法。

电镐、水钻都能开这个孔………………

网友:
为什么要在混凝土开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镐、水钻都能开这个孔………………

装灯具一般都是10mm以内的小孔,电镐、水钻打的孔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灯具一般都是10mm以内的小孔,电镐、水钻打的孔都太大

那种直径的孔叫打眼……………………

不信你去工具店或者山寨宝找找开孔器啥尺寸的

网友:
电锤电锤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灯具一般都是10mm以内的小孔,电镐、水钻打的孔都太大

你这个可以开空调孔了。

网友:
去五金店问一下老板,一大把。

   保你够用

网友:
电锤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凝土顶板,不要开孔,只能打眼上膨胀螺栓
实在要开孔,或者水钻,或者电镐
...

嗯,是大眼,不能贯穿

网友:
混凝土顶板除了电锤别无选择我试过带冲击的电钻,差点就干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凝土就是冲击钻

混凝土得上电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