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山特TG500型UPS,求解除时间限制方法

楼主(2022-11-03):
实测山特TG500型UPS输出的220V交流电为方波。
山特TG500 UPS解除时间限制救急方法:用一个小型220V交流继电器,线圈接UPS输出的交流220V插座端,常闭触点接UPS轻触开关两端。原理是:当30分钟后UPS自动关闭时,220V交流继电器断电常闭触点闭合接通轻触开关,UPS再次自动启动,输出220V交流电压,继电器工作,此时常闭触点断开。每过30分钟循环上面这个过程。

网友:
以前有个,因为没解决半小时问题,就闲置了,全新的松下电池也废了

网友:
你是想让这个玩意烧起来吗?这东西不改散热和电池的话,也就只能30分钟,时间再长就炸MOS管了,本来设计能撑30分钟,就是保存个文件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道扔哪去了,用电动车电池外置也可工作。

网友:
去年也捡了一个,一个拆迁的多媒体教室里,里面的电池是2块6V串联起来的,一直没买新的电池,不知道好坏,能用电动车的电池替代试下吗?

网友:
这个UPS不是长效机制的,就是改了也不能长时间工作,而且要修单片机程序

网友:
解除时间限制,再接上100Ah电池,估计用几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有,就是模拟按键吧

网友:
同款有一个,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A:
楼主自己实践过吗?这个型号就是30分钟保存文件关机,30分钟后没有市电能开机吗?

网友:
这货出厂设计时,就是配这种铅酸电池,扛不了多久就没电,所以限制时间断电。
高手跑电路、肯定能跳过控制时间部分、直接逆变,咱小白束手无策一边吃瓜。

网友B:
有什么小巧的正弦波逆变器推荐

网友:
所以,还是笔记本电脑好。停电时候直接用电池。
  还得给台式PC整一台UPS,麻烦。

网友:
电脑用ups吗?完全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代替

网友:
这类UPS都是后备式的,其散热,功率器件,逆变时间都是按照30分钟设计的,就算有办法解除时间限制,散热问题,逆变管的功率等问题都需解决。

网友:
这个山特UPS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大变压器,可以改成体积小一点的车载UPS(只留电路板即可,板子上接电池的两根线接一个点烟器插头),应急使用可以,我试过,可以带动电钻、电烙铁等。

网友:
用个旧电瓶车电池就可能工作,不过现在没什么多大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实践过吗?这个型号就是30分钟保存文件关机,30分钟后没有市电能开机吗? ...

可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小巧的正弦波逆变器推荐

可以看看我前边发的帖子

网友:
楼主听劝别搞了,这种就时给你个关机时间的,和在线式是两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