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油车是否比电车更适合闲置,电车闲置锂电池是不是也会饿死?

楼主(2022-11-03):
好几个手机放着不用,结果电池饿死了
电车买来后,放着不用,锂电池是不是也会饿死呢

网友:
当然会,锂电池、铅酸电池都会因长期不充电饿死。

网友A:
闲置的时候注意断开电池

铅酸应当满电存放,锂电应该半电存放,存放时间都能按年计算。

网友:
啥家庭啊 买个电车闲置

网友:
买比亚迪保固比较好,,具体可以自己去问问。。一般出问题多是薄膜电池,,18650要好很多。

网友:
油车感觉也很容易放出问题

网友:
电池一般都有欠压保护的吧,饿死不至于,最多启动不了拖车去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置的时候注意断开电池

铅酸应当满电存放,锂电应该半电存放,存放时间都能按年计算。 ...

这个。。。电车要断电估计危险性比较大吧
没有正负极螺栓是给普通用户拆螺丝的吧。。。。

网友C:
电车,即使电池小的插混,其电池也有10Kwh左右,要想“饿死”,最起码也要放置个两年吧,两年不动的车,电池不死,其它部件也都放坏了吧,包括油车,放2年也可能到处都是问题了

网友:
油车好像也能饿死

网友:
放时间长了理论上也会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车要断电估计危险性比较大吧
没有正负极螺栓是给普通用户拆螺丝的吧。。。。
...

记得好像有修车用的断电的开关,拉开就断电了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极端的情况:电车如果停在那里不动10年基本就废了,油车10年换个油加上新汽油跑起来还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置的时候注意断开电池

铅酸应当满电存放,锂电应该半电存放,存放时间都能按年计算。 ...

锂电满电后可以放一年不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车,即使电池小的插混,其电池也有10Kwh左右,要想“饿死”,最起码也要放置个两年吧,两年不动的车,电 ...

油车放两年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油车放两年会有哪些问题

油车如果放两年会有问题的话,那么国家的军事战略储备库就全完蛋了。。。。。。

网友:
油车也有电瓶。
闲置过长时间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车如果放两年会有问题的话,那么国家的军事战略储备库就全完蛋了。。。。。。 ...

储备库里的车都经过处理才能保存,先放干油水,拆下电瓶,全车密封防锈处理,车得架起来,轮胎不能着地,这样才能储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满电后可以放一年不管么

锂电这么放会严重衰减的

网友:
洗浴王的CT6 30E装的18.4度的电池,但是只给你13.6度电用,全放完都有26%的电量剩余,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过放的。
要出现过放,只可能是那些电池放电截至电压设置得很低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