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气筒配风枪

楼主(2022-11-03):
坛友你,你们平时是如何清理电脑散热器上的灰尘的??我打算自己DIY 一个打气筒配风枪的方案,发出来就是看看大家的方案,如果有比我好的,我就放弃自己这个方案。
----

网友:
你需要一个储存空气的,加个废旧的灭火器

网友:
冰箱压缩机加灭火器罐

网友A:
单位空调维修后留下几个冷媒罐子,不知道那家伙耐压多少。恰好手里还有一个冰箱压缩机。

网友B:
大的饮料瓶,装上气嘴,盖子中心钻个小孔,一个废圆珠笔芯用针把头上的刚珠顶掉,然后把笔芯插入瓶盖,瓶里装半瓶水,盖上改装后的盖子,用打气筒打气,一个喷泉制作完成。
小时候,不知道哪里看来的,自己做过多个,和小伙伴一起玩。
本来想说,就用这方案,里面不加水,盖子那引出的管子加个阀门就行,其实用挂水用的那个东西也行。
后来想到不是有卖那种打气的喷壶么,你不加水,不就行了,他也能喷出高压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饮料瓶,装上气嘴,盖子中心钻个小孔,一个废圆珠笔芯用针把头上的刚珠顶掉,然后把笔芯插入瓶盖,瓶里 ...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用饮料瓶,但失败了,主要是手压瓶子,受力不好,喷出来的气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空调维修后留下几个冷媒罐子,不知道那家伙耐压多少。恰好手里还有一个冰箱压缩机。 ...

足够了,公司气泵上引出来的全是塑料软件管,终端接一把气枪,软管内的压力,就是压缩气罐的压力。

网友:
合理搭配是可以实现的,慢慢折腾吧。

网友:
不现实. 我用360W的车载气泵+5L罐都没喷几下就压力很小。

网友:
这没啥用,压力不够,并且还得俩人操作

网友:
一边打气 一边吹   够你忙活的    锻炼身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空调维修后留下几个冷媒罐子,不知道那家伙耐压多少。恰好手里还有一个冰箱压缩机。 ...

R22新罐估计有20公斤压力,R410粉红罐压力更高。罐子设计是一次性,偶遇用用问题不大。

网友:
压力不够

网友:
我用吸尘器,毛刷边刷边吸。不会吹的到处是灰尘。

网友:
买个小的车载吸尘器价钱可比你那些配件少多了,或者买个便宜的鼓风机,那个风力都足够了,想折腾,用厚壁的饮料罐就可以做简易的低压储气(要配安全阀)。好奇的话可以搜索一下水火箭。

网友:
没气罐不行的4个压的时候人体很难打进去的了。

网友:
二手制氧机小压缩机,打气速度快的很,几年前买回来没用上,前阵子冰箱压缩机做的气泵归西了,把它拎出来,比冰箱压缩机好用,无油的,出气量也比冰箱压缩机大的多,吹气什么的,用什么气筒?一手杵气筒,另只手瞄准???真当看神剧啊,到手瞄准都能打飞机啊

网友:
加个气罐就行。
只不过我的500瓦气泵工作1分钟,可以吹尘20秒。
你考虑一下,打气筒打1分钟,可能只能吹气3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