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模块怎么驱动继电器

楼主(2022-11-03):
根据说明用5v继电器根本不动的,查了查是模拟量输出,这怎么搞

网友:
模拟量还要看是电流还是电压  PS图片不是说是数字量?

网友:
LM393是电压比较器,可以直接外加8050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
加个三极管呗

网友:
数字量接口0和1,怎么会是模拟呢,买个继电器模块应该是可以的,或者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下0和1的电压看看多少。

网友:
这种需要加一级功率三极管才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A:
输出是低电平啊,需要外接一个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才会动作。

网友:
看线路图应该是检测到障碍物后指示灯亮起,OUT端输出低电平,你可以加个PNP管转换一下就可以驱动继电器了。

网友:
需要加一级驱动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低电平啊,需要外接一个PNP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才会动作。

输出都是0和1了怎么就只是NPN呢

网友C:
我也入了二个。我想用这直接驱动,一个6V的直流小电机,该怎么弄?烦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都是0和1了怎么就只是NPN呢

检测到信号后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没有检测到信号时输出高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断开。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的只是电平信号,该信号还不足以驱动继电器。

网友:
这种模块不适合直接驱动继电器,光线的强弱在某些临界值很可能会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信号后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没有检测到信号时输出高电平三极管截止,继电器断开。{: ...

也可以接成PNP的

网友:
这个当然是数字开关量输出。但是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你需要上淘宝购买:“继电器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入了二个。我想用这直接驱动,一个6V的直流小电机,该怎么弄?烦请各位出出主意。 ...

需要加一个 L298N 电机驱动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加一个 L298N 电机驱动板模块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只能驱动三极管,,,然后三极管可以驱动其它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