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淘宝廉价AMS1117看芯片大小

楼主(2022-11-03):
3个都是淘宝1,2毛钱买的,拆开看看

以下是拆开的,顺序和上图对应

从结果看最右边编号HT开头的芯片最大,最良心。左边和中间两个都是小芯片,容易烧坏,最坏的结果会把电路后面的高价芯片烧坏,尽量不要用,如果要用必须保证低压差供电。

网友A:
淘宝山寨芯片太多了,买个芯片都不知道去哪买

网友:
山寨芯片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输入接18V以上的电压,正品输出电压是0V,仿品输出电压是18V直接击穿
仿品一旦被击穿芯片100%会被一块带走

网友:
我都用拆机的

网友:
挑正规厂家牌子买好一些。。。

网友B:
芯片小的是7nm工艺

网友:
这个堵运气了

网友:
唉,这年头这么便宜的芯片都要提防

网友:
这种在淘宝买的电器元件,使用过程尽量留有冗余。

网友:
哈哈,大小差不多啊

网友:
尽量买拆机件

网友:
反正都用在小电流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老式路由器 多口网机  上很多正品

网友:
这玩意还是要买好的吧,,因为它后面带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芯片,比如单片机,控制中心,显示中心的

网友:
这样的小东西要小心,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小的是7nm工艺

LDO都用的0.18,0.25或0.35工艺, 7nm只适用于逻辑和存储类芯片

网友:
说好的工匠精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山寨芯片太多了,买个芯片都不知道去哪买

LM2596和2577仿品芯片,2577升压过流烧芯片,2596降压过流容易直通烧设备,正品自带保护难买。MP2307仿品1安限流,正品能到3安。仿4056充电芯片耐压6伏,需要限流电阻防止过热,正品TP4056耐压9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