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万事选择难:“投影机+抗光幕布”的鱼和熊掌

楼主(2022-11-03):
准备上投影。

而且暂时取代电视机。

为啥暂时?

100寸电视机,尤其是oled的如果降价到万元内,那投影机就得扔。

当然,不是扔垃圾桶。而是扔给卧室等暗光环境、或者移动观看。

一定要在客厅并存也可以。电动幕布。平时电视机,投影降幕布。

但是颜值低。地升式好点,但占地方,我不知道省空间如何理解?

最关键一点,这些幕布效果有限。很多还有气味、掉粉、卷边等等问题。

有的人直接投射在电视机上方,或白墙,或画框幕布。

难道他们全家都是躺着看?如果不是,那这种锻炼颈椎的机会我还是留个别人吧。

总之目前看,暂时取消客厅电视机的话,菲涅尔+中长焦投影机或者黒栅+超短焦投影机这2种组合,是比较可行的。

这两种屏幕是光学屏,真正能够抗光。排除环境光干扰后,投影机还是能够接近电视的。前提是自己亮度得够,2000ansi流明起吧。

超短焦如果要足够亮,贵。画质也不如长焦。

长焦比如爱普生的LCD传统灯泡机,亮度轻轻松松3000。智能微投,dlp+led光源的,现在也能够2000-3000了。

所以首选中长焦+菲涅尔。

这个思路是清晰的。接下来就是两难了:

菲涅尔抗光相当于以屏幕下沿中心为圆心,一圈圈分布的反射镜。把来自投影机的光线尽量反射给人眼,外部环境光则反射到其他方向。

这就要求投影机的镜头和屏幕下沿等高,且正对屏幕中线。即所谓正装正投

所以菲涅尔能够抗来自左右、上方的环境光(窗户、顶灯),对于下方不但不抗光,而且追求所谓“增益”。

正常家庭装修,地板方向是不会有光源的。这也是低角度正装正投的原因之一。

100寸屏幕下沿离地60公分为宜。这样可以以正常坐姿平视整个画面:

所以投影机也应该离地60公分左右。这个位置比茶几略高,而一般家庭客厅4米左右,投射100寸的远近则刚好位于沙发处。最后为了走线考虑,形成且只能形成以下方案:

科学吧?科学。碍事儿吧?碍事儿。

虽然我倾向于zhong nan 海式的2把单人沙发+中间茶几的布局——如果能有一个痰盂,格调就更高了——我的意思是,用100寸3D获得肉体的某种排泄满足后,你不必马上跑一趟卫生间。

但多数家庭是采用长沙发,中间放个投影机,确实影响沙发的功能。

有人说,支架不香吗?

支架如果要60公分高,只能采取严重影响画质的侧投。而且拖着好多线,搁哪儿都难看。

所以最后只剩下一种可能,吊装正投。这也是多半家庭的方案:

如果投白墙或者其他幕布,这是ok的。菲涅尔则不行,因为投影机镜头现在对着屏幕上沿了,你将看到一个比白墙更糟糕的画面。

原理上边解释了。这时候,投影机的光相当于顶灯的光,被反射到其他方向去了。

所以吊装的话,你必须把菲涅尔屏也倒过来。

那问题来了,左右环境光依旧可以抗,但顶灯的光,将会和投影机的光一起,被“增益”性地反射给你的眼睛,导致画面惨白:

本来上菲涅尔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正常客厅照明环境下也能看。一吊装,又得恢复关灯习惯。

当然,你可以开落地灯,开氛围灯,开沙发附近的射灯筒灯。但是客人来了,尤其隔壁小女且女且来探讨人生,灯光搞得这么暧昧也不好。

除了摆放,投影机的选择也是两难。

功能上,智能微投首选。但是它通常是定焦,画面尺寸取决于位置远近:

虽然只需前后移动50公分,投影尺寸就从120寸变80了。但这对于吊装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要你把投影机固定,而又希望它投出适合你家环境的尺寸,那就只能变焦。

真正的变焦是通过光学镜头实现的,这个玩相机的很容易懂。投影机也一样,传统机型反而保留了光学变焦。

而智能微投的变焦,出于成本考虑采用数字变焦。就像多数手机镜头,是抠出中间区域的像素全屏展示,造成长焦放大的感觉。

所以投影机如果要缩小画面,也是牺牲像素来实现的,比如4米距离,本来是投出120寸的,而你家墙只适合100寸,或者我的幕布是80寸,咋办:

表面上,投影机把画面缩放一下,实际上,是让外围一圈像素变黑,弃之不用,而把所有画面交给中间区域来实现。(上图gif是自动对屏,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搞笑了,好不容易追求真正的1080P,这一整,你让960来虚假显示1080了。

过去玩儿分辨率,都知道有个概念,点对点。尤其液晶的话,如果不是点对点,画质是大打折扣的。

我不知道投影机看视频,非点对点会有多大影响。但浪费像素,总归不舒服。

那选择光学变焦的传统机型呢?也有问题。调节功能不如智能机强大,不容易对屏

全凭手感,最后也只能如此。买画框屏,图的就是电视机般的即视感,唬一唬客人:哇,你家电视好大!

这对不上屏,就白瞎了。

求交流,谢谢先!

网友:
现在投影仪的地位,很尴尬。
随着电视机的尺寸越来越大,投影仪尺寸上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100寸的电视机在一般的中小型会议室够用了,而且还有更加丰富的增值应用。
只有超过100寸以后才显示处他的优势。但是亮度是他的致命伤,几十万的投影仪,亮度也赶不上普通的电视机。
以前在家里安装个投影仪,很豪。要达到好效果,必须拉上窗帘,还要忍受风扇噪声和它散发的热量,还有灯泡产生的污染。
家用,还是大尺寸电视机更合适,毕竟好音响还原出来的声场不会被投影仪的噪声破坏

网友:
一定要在客厅并存也可以

网友:
现在大屏电视价格下降的太快了,投影100寸以上月大越好,否则没有多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