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 U盘 双贴04t b16

楼主(2022-11-03):
两颗252 512g b16
一共32ce
用转接板缩ce后开卡
转接板不是我设计的,是@Yuuta大佬设计的
不知道说什么 看图片吧

网友A:
这板子是自己打的?还自带缩ce的功能

网友:
现在搞这个的少了

网友:
用转接板缩ce后开卡

网友:
转接板这么快就到了?

网友:
这个转接板搞完之后还能装到外壳里面吗?感觉好厚啊

网友:
樱花粉好看的,是哪一家板厂

网友B:
我用微冷的自带缩CE主板没有开成功,CE都缩成功了,就是开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上了PS3111单贴板子,性能有点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微冷的自带缩CE主板没有开成功,CE都缩成功了,就是开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上了PS3111单贴板子 ...

微冷那个缩CE设计有问题,有的人可以开出来,有的人完全不能开出来,即使开出来了也是不能跑圈的,写几十G可能到半盘左右就掉盘,而且只要用58XT工具一开,肯定原形毕露开不出。这个转接贴应该是完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微冷的自带缩CE主板没有开成功,CE都缩成功了,就是开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上了PS3111单贴板子 ...

除了这个转接板,没几个可以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自己打的?还自带缩ce的功能

是的,打的0.3mm,短接转接板两边电阻位即可缩ce,不过缩ce只能英特尔或者镁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打的0.3mm,短接转接板两边电阻位即可缩ce,不过缩ce只能英特尔或者镁光吧 ...

大佬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冷那个缩CE设计有问题,有的人可以开出来,有的人完全不能开出来,即使开出来了也是不能跑圈的,写几十 ...

嗯,你也是高手啊,细节也这么清楚,我开了10来次,也只成功过一次,像你说的,一跑圈就掉盘,

网友:
你这4K性能不像英特尔的片,倒像三星的4K,

网友:
你这4K性 不错哦

网友:
厉害,看着还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