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监控母头和一个迷你小插座

楼主(2022-11-03):
迷你小插座,在单位电动车充电用的,平时不用,插满了就扩展一下,最近发现接触不太好,拆开看一下,质量真不行,一片铜一片铁,铜包铝线。网上看了下类似的,也觉得不太靠谱。于是用监控母头自己接了两个,接前测试有一个电阻大,拆开看一下,线发黑,接触不好,标0.75估计也就0.3。单母头看起来还可以,橡胶不咋地。

网友:
这种东西,在监控和很多集中供电上用得很多。小功率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快扔了吧,成那样了,没法用了。

网友:
铜包铝线用久了容易氧化变酥。

网友:
小功率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插座外壳是PVC加增塑剂,再加些软化剂再生橡胶等。导线铜包铝容易腐蚀,稍好点铜合金,纯铜最好。

网友A:
正规厂商好像没有这类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商好像没有这类产品吧

公牛有,真假不清楚。

网友:
这东西用在市电上就是坑人的,但是铜包铝网线却可以比铜线更远距离传输,用在喇叭音圈上就是高科技

网友:
价格摆着呢!十来瓦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线不耐弯折,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