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cd壁挂机

楼主(2022-11-03):
家里cd壁挂机时间长后,激光头不好用,每次开机总检测,就拆掉激光线。想改个音频输入,当音箱用,现在有的功能是u盘,收音机,请问一下,应该从哪下手呢?

网友:
小喇叭  效果很难好

楼主:
店里有个显示器,接了个魔百盒,没音箱,看见这个了,有个声就行。

网友A:
沿着喇叭线找,找到功放芯片,然后查功放芯片的资料,找出音频输入端和使能端,引出加个aux插座。
想要蓝牙功能,就直接买个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着喇叭线找,找到功放芯片,然后查功放芯片的资料,找出音频输入端和使能端,引出加个aux插座。
想要蓝牙 ...

那个4863应该就是音频放大器,可惜搜不到20脚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4863应该就是音频放大器,可惜搜不到20脚的定义。

有啊,好多,你自己看。
http://www.semiee.com/search?searchModel=4863
看音频功放或者2.2W,我看了几个都有20脚的,你对比一下你的功放芯片引脚,是否一样

网友B:
第一次听说CD壁挂机,没个正面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CD壁挂机,没个正面图啊。

我这个买的早,网上有,主要是时间长激光头不好用,激光头还在外面落灰。别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好多,你自己看。
http://www.semiee.com/search?searchModel=4863
看音频功放或者2.2W,我看了几 ...

谢谢,搜到了,就是看不懂。顺电路找那个输入电容试试。两个放大器,难道输出1可以再接输入2,再次放大,输出2播放?

网友:
4863功放ic

网友:
第一次听说CD壁挂机

网友:
原来好像是音像店试听用得比较多

网友:
记得在02年左右,在一个图书音像店见过,当时还试听过,一晃这么多年了,老了...

网友:
当作背景音乐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主,先找一下音量电位器,电位器以前的是前级,以后的是功放级,从音量电位器输入脚接入左右声道输入即可。
如果是电子音量的话,找一下相应的集成电路块,查找一下输入端

网友:
這是不是那種無印良品店裏挂墻上的CD播放器啊?

网友:
换个收音机得了
现在还有CD么?

网友:
想当初上学的时候从网上买CL680的解码板,把CD机改为VCD 放大人电影在宿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找一下音量电位器,电位器以前的是前级,以后的是功放级,从音量电位器输入脚接入左右声道输入即可 ...

找到输入音频,不插线没干扰声,插线后干扰声太大。

网友:
拔掉激光机的电源插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