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波形求解

楼主(2022-11-03):
师傅请教一下,电脑电源,tl494 用的外接15v直流电源, 5角锯齿波形正常,11号脚波形,方波,频率30k正常没有死区时间,怎么多了70mv,问下师傅为什么

网友A:
那里多了70mV,怎么认为多了70mV?

网友:
没看明白,哪里多了7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多了70mV,怎么认为多了70mV?

方波下升延,有尾巴呢,正常方波没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下升延,有尾巴呢,正常方波没有吧

这个,接有电感就会存在,多学学电感的原理,是正常的。

网友B:
死区是8脚与11脚输同时无输出的时间,你一个通道怎么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是8脚与11脚输同时无输出的时间,你一个通道怎么比较

这样啊,多谢桐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有电感就会存在,多学学电感的原理,是正常的。

多谢回复,多谢指点,多谢多谢

网友:
70mv是下冲,mos关断后,线路中的杂散电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