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菜鸟驿站老板娘送的山寨电视机拆解

楼主(2022-11-03):
海康的录像机不知道设置里哪里,第二天AV输出显示载入中 之后就黑屏不显示了。
想到菜鸟驿站老板娘有个录像机和显示器,就带着录像机去她哪里试试VGA能不能显示。
还好接了之后立马显示出来。老板娘说她还有个显示器一直没用,可以给我用。
结果是一台LG的显示器,一台电视机,LG显示器虽然大一些,但是只支持VGA输入,这个电视还能AV  HDMI  VGA 就拿回来先用用。
没电源,找了一个2A可调插上就可以供电使用,可惜屏幕有一条线。

杂牌电视,下面的字都磨掉了,手机模拟创维遥控器还能遥控使用。

三无产品,电源输入 12V 4A,实际1.5A就可以开机使用了

留有内置电源接口,但是铁片没开孔。

别人拆过,看撬痕是 非专业螺丝刀拆的。

遥控接收在底部

还是老LCD灯管屏幕。

还可以插个U盘,外壳没留接口。

外壳后面固定螺丝是从里面上出去的。每次拆卸螺丝还要打开外壳就很麻烦了。

东西就这么个东西,情况就这么个情况。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老板娘对你这么好,老板知道吗?

网友:
真是老古董了

网友:
兄弟们想看的不是电视机~~~

网友A:
兄弟们想听听这里面的故事....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液晶里面的高压是多少V的啊?这个背光不会是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液晶里面的高压是多少V的啊?这个背光不会是灯管吧?

这个是灯管的,几千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们想听听这里面的故事....

还有就是康康老板娘照片

网友:
我们想看的是电视吗

网友:
这菜鸟驿站老板娘看来对楼主还挺大方。

网友:
我是来看照片的。

网友:
我是来看老板娘的失望了

网友:
现在谁还看电视?都是想看故事的

网友:
还需要一个外置电源。

网友:
楼主,拆了个寂寞呀想办法修好吧

网友:
大方的老板娘

网友:
看看有无修复的可能,想办法修复!

网友:
还能修好吧

网友:
能用就行,要求不高

网友:
这个山寨电视看起来就是拿一堆万能板子拼凑起来的,U盘口就是刷驱动板固件的,来适应不同类型的屏幕,就算留在外面也用不上,能凑合用就凑合用吧,带线就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