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个发帝北电仪表的功率计,应该是T8

楼主(2022-11-03):
黄鱼买了一个北电的功率计,应该是T8,到手发现上面写着发帝,更可恶的是三插的插头插不进去,仔细看左边的触片变形了,修复后居然也不行,看来是磨具的问题了,垃圾玩意啊。

网友:
手里有一个,前几天还拿出来测了下电动汽车的充电功率,2200w,比这个稍有点超量程,没敢长时间用。本来是想测一下电动汽车每次充电用多少点呢

网友A:
这种老款英标大三角插座,容易引起接触不良。如果电路正常,目测插脚簧片可以调整好。

网友:
调整一下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要看多少钱

楼主:
25包邮的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款英标大三角插座,容易引起接触不良。如果电路正常,目测插脚簧片可以调整好。 ...

调整了一下,三叉的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应该把板子背面也拍一下,强迫症看来正面一定要看背面

网友:
插孔试着再整整

网友:
测个功率也那么贵 ~
修下接着用!

网友B:
要不考虑换一下插孔铜片

网友:
个人觉得好是挺不错的,,插孔有点像原来多功能老插板的插孔,基本都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考虑换一下插孔铜片

这个成本估计比买这个高

网友:
淘宝买的北电T9, 55块全新,这几天垃圾佬家看到一款25的出口货,欧规要改插头

网友:
继续拆呀,楼主,拆开屏幕看看里面的元件怎么样

网友:
这种大万用插座就是易变形

楼主:
内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