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充电提灯/挂灯+改高显色灯珠

楼主(2022-11-03):
一个小巧的提灯

支持红外遥控,虽然只有开关和调亮度

内部结构比较简单,使用一节18650,中间绿色的起到防水胶圈的作用

灯珠更换为鸿利光电的4000K Ra90灯珠,这一盘4k pcs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完

更换后的灯板,这种单面玻纤板加热之后味道很难闻

网友A:
更正一下,是电木板,不是玻纤板

网友:
板子好脏啊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可以,换灯珠后亮度估计提高不少。

网友B:
这种灯改高显色会损失亮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改高显色会损失亮度吧

看着区别不大,估计原来的灯珠光效不行,而且这个高显色灯珠在0.15W的情况下有130lm/w的高光效

网友:
有珠有板任性,看明白了。
买了不少LED灯,空了改着玩。

网友:
这板子好臭

网友:
这么多灯珠,玩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是电木板,不是玻纤板

电木板与玻纤板有何区别?

网友:
这灯还带遥控器?

网友:
高显色灯珠长时间高温很容易光衰偏色,建议在网上定制几片铝基板,或者找相似灯板,搬芯片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是电木板,不是玻纤板

一直忘了叫什么材料,现在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是pwm调光,建议并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