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改一个为改RX8025而买的表改RX8025

楼主(2022-11-03):
为了尽可能用掉R8025,除去红包,除了不到2个大洋巨款又入一个小表。

拆开,一如既往的空空如也。这个晶振其实不错,一天3秒误差,比前面那个一天30秒好太多,但是,当然不能符合我严苛要求

背面也光

这次采用新工艺来进行安装,尽量减短引线。先把无用引脚别弯,把芯片倒着用热熔胶粘背面板子上,漏出四条大长腿。然后把正极两个做成二环腿,搭一起。

来回折腾几下,焊好漆包线,背着焊好处就是,可以把漆包线控制在最短。
这次晶振脚试着用另一脚,事实证明都没问题。

把板子压液晶屏上测试看看,没问题,正常显示

于是用热熔胶封装一个透明大牛屎。

装好,高精准度垃圾表出炉。

网友A:
高精准度垃圾表出炉
又扔到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准度垃圾表出炉
又扔到一边了。

这倒是有用,贴到各个房间,卫生间,随时可以看时间,挺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是有用,贴到各个房间,卫生间,随时可以看时间,挺方便

字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太小了点

近距离观看的。比如贴在卫生间镜子一角,这样有时候洗漱没带手机也能看时间

网友:
改前一天误差3秒多,一年1000来秒。改后,估计精度有提升,但估计底子差,不知道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为买而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距离观看的。比如贴在卫生间镜子一角,这样有时候洗漱没带手机也能看时间 ...

还真的是这样可以的

网友B:
为改而买,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改而买,情怀

专门观察那种红包后一两元的

网友:
不知一次入手多少RX8025?

网友:
最 近都是这种潢5元送1.29的红包,还得自己掏钱
没有几分钱撸的了

网友:
公司一个温湿度电子钟,改了rx8025ac,到现在2周了,快了2秒。

同样的,家里的钟改了,一个多月了,误差1秒左右。

目测个体差异还是有的。

网友:
改了半年,分秒不差

网友:
下单买一个8025回来玩玩看看

网友:
必须大字体

网友:
最近所有红包变0.2元了 MD

网友:
有一个改8025的

网友:
,尝试从别的角度评论一下:从玄学上看,家里到处都是钟不太好。风水先生说,钟是个动的东西,不管是指针的还是数字的,因为它一直不停在走动,所以家里的钟太多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人也会像钟一样,要四处走动、奔波才能挣到钱,对应的职业比如司机,还有一些总是要出差,每天在天上灰来灰去的职业。第二个影响就是会搞得生活上总是急急忙忙,早上急急忙忙送小孩、上班、下班急急忙忙买菜、做饭等等等等……。
不知道各位改了这么多8025、家里好几个钟的坛友们有没有上述情况?
我先说:我总共改了五六个吧,家里共有7个钟,我的职业就是司机,而且基本工资很低,就靠出差,全广东到处跑,挣补贴。,我的性子也很急,干什么事总想赶紧干完,静不下心来慢慢琢磨,所以说全中!不知道大家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