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K歌宝WS-858手持麦克风拆解

楼主(2022-11-03):
之前很早想给小孩子买一个玩,但是开外观不够卡通,于是买个长颈鹿卡通的,但是玩了一次嫌声音大就再也不玩了。
这次看到又有推荐这款麦克风,14元一个,31号时候可以半价买。于是买了一个带变声功能的9元。
外观看起来不是特别差,到手小孩就玩,大概连续播放了4-5小时。

功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比普通版多了一个变声。麦克风上半截网是铁的,下半截网是塑料压的。

顶部开机键,蓝牙 收音机 MP3 功能

接口都在底部。

把手拧下来就可以看到电池,14500电池,本来想换个18650,但是考虑重量加不少,小孩子玩,这样也还可以。

黑塑料有点软,像是那种回收再回收的料子。

外壳铝的,只有0.4厚

软橡胶支架上面一个麦。

安装工把线用力拧在一起,端子都快搞掉了

无参数的喇叭

塑料壳上一层漆,不小心就粘掉了。
看完装回去充电,这一会时间小家伙来问了好几遍。

网友:
真是典型的败絮其中。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看着原设计内部是使用18650电池座的。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这个有个一模一样的,型号颜色都一样的,买好几年了,里面电池是18650的

网友:
好像罗姣也是用这款的,音质如何?

网友:
麦克风,可以自嗨

网友:
小朋友喜欢就好

网友:
芯片集成度很高,话筒和播放器,功放等整合在一起。锂电芯后面最好加些废泡沫塑料垫紧,避免小孩玩的时候导线振断。

网友:
4年前400大洋给孩子买了个唱吧出的,做工和质量确实是好,孩子这么多年一直很喜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这个喇叭看起来还可以的

网友:
以前四十多元买了一个,因为有本地噪音,所以,退货了...

网友:
要不就是你声音大,要不就是播放音乐大

网友:
有个同样的,是18650,吃灰着呢

网友:
真是便宜啊,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