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不足千元就能享受的准专业4K美术显示器 - 联合创新28D1U简评

楼主(2022-11-03):
做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调色一直都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因此对于显示器的色准一直比较执着,奈何囊中羞涩也不好跟随潮流。幸得国内显示器厂商如今都比较内卷,在物价齐高的今天,显示器的价格却一跌再跌,到今天居然出现了不足千元的产品,28寸大小还支持4K分辨率,这性价也是没谁了,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跟随我一同开箱体验一番。
这款显示器的外包装采用传统而厚实的瓦楞纸盒做封装,侧面一看,发现显示器能效为2级。
内部各个组件均配有塑料袋收纳和保护。
显示器被放置在厚实的泡沫夹层中,可以提供相当稳妥的防护条件,只要外箱不破,显示面板不会受到一点损伤。
整箱产品主要有联合创新28D1U显示器、HDMI视频线、三脚电源线、说明书、显示器报告单、底座、支架、螺丝刀和螺丝包。
这款来自联合创新的显示器型号为28D1U,显示面板采用28寸的IPS硬屏制成,相比传统的Va屏要硬实很多,但内置了电源管理电路,与如今流行的分离式电源设计不同,所以整机看起来相对较厚,整体外观大小为371.5mm*639.1mm*52.8mm,包含底座在内整重也仅有5.83kg左右,相对来说也算比较轻。
做工相当不错,就是整体的塑料感较强,框架四周可见均采用倒角圆角设计。
在散热设计上稍有欠缺,仅在机子顶端预设有防尘散热孔。
底部左右两侧分别添置有一个4Ω2W的喇叭,可提供一个双声道输出,这下可以不用额外购置音箱了。
其中,底部的右侧还添置有三颗功能按键和电源键,可以对显示器内的个别参数进行一定的设置。
值得一提的是,在机子背部左侧提供了多个输入输出接口,从左到右分别为HDMI 2.0接口、HDMI1.4接口、DP1.2接口以及3.5mm音频输出口,基本能满足绝大多数主机的连接使用,但对于显示帧率有要求的人群,需甄别使用两个HDMI接口,毕竟会存在功能上的差异。
背后正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75mm*75mm的接口,固定处均为金属部件加持,足以承载显示器的整体重量,不仅适用于普通底座安装放置,同时也可用于壁挂设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配套的底座和支架均为金属材质制成,表面也做了磨砂处理,手感相对沉淀。其中底座前端配有细小的笔槽,可用于临时摆放钢笔或者其他书写用具,它的底部还配置有5颗相对较大的橡胶脚垫,可以为显示器提供相当平稳的摆放环境,保证显示器不摇晃。
底座依靠一颗较大的带扣螺丝与支架相连,并且还特别添加有3条小锥柱以提供固定,连接强度高,安装也非常方便。
支架的话,虽然它不能提供显示器180度的上下旋转功能,但它内置有自锁滑轮机构,可给予显示器提供105±5mm的高度调节,可以随时配合你的使用坐高情况自行选择,调节过程简单随意,力道也相对轻便。
额外的转向机构设计还为显示器提供了前倾5度和后仰12度的调节功能,方便显示器在各种环境下以不同角度摆放,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使用需求。
与底座组合后的最高尺寸为639.1mm*509.1mm*220mm,总的占桌面积相对较小,使用摆放相当平稳,摇晃不会轻易摆动,嵌合程度很高。
厂家将这款28D1U显示器定位为4K专业美术显示器,说明它在功能和显示上具有一定的水准,其中IPS硬屏的使用就让它具有了178度的超广可视角度,这在多屏使用的时候能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侧视也不会轻易出现偏色的情况,调色会相对较准。
3840*2160的4K超高分辨率的加持,足以让各种细节完美呈现,就是屏幕边框并不窄,并屏使用会出现中间黑边较大的问题,而且显示屏的最大刷新率也仅支持60帧左右,对于快速反应的游戏可能会呈现拖影现象,但这种入门机型也算是最起码的标配。
在显色上,它的色准偏差ΔE小于2,不仅显示面板最高可以提供300nits的亮度,而且还能提供多达16.7百万种色彩和1000:1的静态对比度,色彩明亮的显示表现过渡丝滑自然。在色域方面更是达到了99%的sRGB色域值和93%DCI-P3色域值,极高的色域覆盖范围和动态对比度,足以满足相对专业的色彩使用需求。
有意思的是,在同时输入两路视频信号的前提下,开启PIP/PBP功能,还能轻松实现画中画和双画面的自由组合,并且视频显示互相之间并不干扰,能随意完成切换和调整,这点对于经常性有多办公任务需求的人群来说非常实用,可以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当然,如果开启低蓝光控制配合无闪烁背光调整功能,还能进一步减少蓝光和频闪对眼睛的伤害,用于孩子的学习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点也非常符合现代人对蓝光使用的需求。
那么产品实际使用状况如何呢?一般在拿到机子后,最先做的就是在暗室内用一张黑色图片铺满屏幕,看看机子的漏光情况。在默认出厂设置的情况下,显示器四角有少量漏光出现,这是所有显示器无法避免的,现场实际肉眼可见的黑色显示还算均匀,最终效果如下所拍,漏光表现非常理想。
每一个显示器在出厂前都会经过校色处理,并会另外配有一张厂家自测的对应显示器检测表,图表如下所示,厂家选用的是柯尼卡美能达310色彩分析仪进行测试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单纯从数据上看,产品的性能表现非常优秀。
那么自测表现如何呢?在默认出厂的情况下,使用SpyderX进行测试,当然,这里还需说明一下,数据仅为参考,毕竟这款产品我用了有一年了,不知道误差有多少。
所得色域范围表现如下图所示,结果显示屏幕具有100%的sRGB,83%的AdobeRGB和88%的P3色域范围,产品色域覆盖范围相对较广。
色调响应曲线基本与伽马曲线2.2重合,这点相当优异。
产品预设的色温在6950K和7630K之间波动,整体色调表现稍微偏冷。
测试得到显示屏的最大亮度达到266nits,对比度最高达到1010:1,色温白点基本在7000K左右,基本符合厂家宣传。
在色彩均匀性方面,将显示器设置亮度为50%的情况下,实测得到最大色彩偏差为2.4,位于显示器左上角的地方。整体均匀性表现相对均衡且偏差较小,对于这种28寸大尺寸的显示屏来说,这价格做成这样确实不错。
在亮度均匀度方面,同样在显示器设置成50%亮度的情况下,所测得到亮度最大偏差为18%,位于显示器右上角的地方,这点表现只能说一般。
色准的话,我选用的是24位色彩进行测试,所得结果如下图所示,产品色准ΔE控制在1.01左右,最大色偏为2.74,最小色偏为0.24,所测表现ΔE小于2,完全能满足专业色彩显示使用需求,如此表现实属优异。
而在实际使用中,产品对于不同色阶下的图片表现相对顺滑自然,高动态对比度的加持,也让细节呈现更为丰富。
对人物肤色表现也相当柔美,环境色彩非常艳丽。
虽然最大只有60帧的刷新率,但完全不影响日常的游戏过程,大小就个人而言刚好满足。
大屏最便捷的还是能同时做多件事,工作看片两不误。

总结:
优点:
1.产品具有极高性价比,而且各项综合显示性能表现均衡。
2.面板尺寸大,色域覆盖广,色准也毕竟好。
3.内置的PIP/PBP功能,可以实现画中画或者双画面功能,可以提升多任务办公效率。
4.具有低蓝光和减少背光频闪功能。
缺点:
1.菜单指示键和面板下面按键无法调节到一对一对齐,调整时经常惯性按错。
2.内置电源设计让产品显的稍厚,而且也带来了更多的热量和自身重量,不利于以后电源损坏后的更换。

网友A:
这个没听过的牌子可靠吗?感觉文件非常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听过的牌子可靠吗?感觉文件非常软。

必须质疑一下

网友:
楼主ID不会就是手机号吧?

网友:
4K美术显示器
千元以内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网友:
这么便宜无敌,这么好,有这么好的事情从天而降,是否值得三思?

网友:
如无意外就是6bit抖8bit的屏了,做图的话应该就不会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