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魅色充电器C口,支持PD

楼主(2022-11-03):
前几天兑换的魅色充电器到手,简单拆解冒泡。有坛友说没改C口。今晚有时间,改了C口,支持PD。

网友:
变成双口充电,多了个选择,这个可以有。

网友A:
pd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
改的好,变多用了。

网友:
这貌似又升级装备了,功能越来越全。

网友B:
Type-C是充电接口比较常见,PD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是不是电压高了

加了下拉电阻,所以只支持PD普通5V输出,电压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C是充电接口比较常见,PD能用?

PD能用啊,就是苹果的快充能正常输出5V。

网友C:
这不是PD,是C to C识别输出5V
PD电压就不是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PD,是C to C识别输出5V
PD电压就不是5V了

你的意思QC3.0输出5V就不是QC3.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QC3.0输出5V就不是QC3.0了?

pd是一种通讯协议,是在cc线上传输供电设备可提供电压电流参数然后受电设备返回需要的参数的协议
加电阻只是让其识别到这是一个受电设备,无法进行pd协议通讯,所以应该是不算p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是一种通讯协议,是在cc线上传输供电设备可提供电压电流参数然后受电设备返回需要的参数的协议
加电阻 ...

你的回复很严谨,受教了。以你的看法我的标题应该怎么改一下呢?要不会误导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