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南洋电器NYL-63&天正TGB1NL-63电磁漏保拆机 可算弄明白原理了

楼主(2022-11-03):
外观,壳架和梅兰日兰的某款的差不多

注意,这是RCCB,只有漏电保护,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

接线端子带防插错孔设计

这个和天正的TGB1NL-63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天正的这个电磁漏保算是我的初恋,就先不拆了

直接撬开外壳就能拆开,之前已经撬开过一次了

拔出进线的接线端子,触点非常的大

因为没有短路保护不需要分断短路电流,所以没有灭弧栅
这种算是带漏电保护器的隔离开关,一般来说是不能切断负载的,切断负载还是要用断路器

核心元件电磁继电器,这个是国产的,没有二极管,只能做AC类的
AC类的电磁漏保用电池短接如果不能跳闸可以换个极性,A类的不分极性短接电流超过30ma就跳闸(一般是23ma)

这个是卡扣的,可以直接撬开

复位状态,磁力可以吸住那个铁片(应该不是铁的),很小的面积能提供很大的磁力
旁边是永磁体

当线圈得到一定的电流,就能推动铁片弹出,同时铁柱失去磁性,弹出撞针,推动机构跳闸
这个计算的要特别精密,原理就是这样,关键是互感器和线圈,继电器的磁铁怎么分配,并且不能误跳闸,这个真的很难

铁片目前还可以吸住

用螺丝刀的加磁器反面消磁,就再也吸不住了,这东西就无法复位,不能复位就永远无法合闸
要是电磁漏保合不上闸很有可能是这个铁柱被消磁了,然后
如果不能跳闸,有可能是线圈断了,反正进水是不能跳闸,应该是这个线圈的磁场被水干扰了导致不能推动这个铁片
所以说这东西要装高处。电子式的泡水基本上可以正常跳闸,电磁式的一定要注意

然后用加磁器重新充磁,有点吸力了,但还是吸不住,这东西真的无法复位了

又坏了一个电磁继电器,继续往下拆
这个线真的好软,特别特别软。留着当跳线用了

互感器的铁芯,一捏就碎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架构的电磁漏保没拆过,施耐德和正泰的论坛有人拆了,伊顿的我也拆过,西门子的核心元件用的abb
罗格朗和海格的目前太贵了,等着能买到摔破了的或者是完全废品的在拆

网友:
拆的很彻底

网友A:
不知道德利西的里面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德利西的里面啥样子

正泰德力西那个RCCB也和这个基本上一样,就是壳不一样
德力西还有个CDB9电磁式的,这个技术用的施耐德的,这个和施耐德E9一模一样
德力西CDB9目前已经停产,那条生产线全部做施耐德E9了,可以说施耐德E9系列就是德力西做的

而德力西的DZ47S很多是贴牌,来自乐青的各种小空开厂用的德力西的图纸打着德力西的品牌3块钱一个卖出去.不过当个保险丝一般没问题,安全性还好,就是容易送不上电,C16的长时间10A就跳闸,16A电流要买C3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泰德力西那个RCCB也和这个基本上一样,就是壳不一样
德力西还有个CDB9电磁式的,这个技术用的施耐德的 ...

电流差这么多啊,买了几个没舍得拆,更没测试过

网友:
这个大同小异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也没有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网友:
西门子和西门子不一样

网友B:
国产的电磁式也逐渐多了起来

网友:
这拆了还能装回去吗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网友C:
这种没有灭弧装置的不是很安全,漏电动作时不可避免的要分断负荷电流,触点容易烧,寿命不长啊

网友:
真好的,拆了卖铜

网友:
施耐德iID没人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电磁式也逐渐多了起来

这是2015年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有灭弧装置的不是很安全,漏电动作时不可避免的要分断负荷电流,触点容易烧,寿命不长啊 ...

之前的dz12,dz18都没有灭弧栅
不过这种可靠性肯定没有带灭弧栅的好

网友:
家里装修用的德力西的DZ47L,在安静时能听见高频异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天正那个是带灭弧片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