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半球煤气灶液晶屏

楼主(2022-11-03):
修好煤气灶松手息火问题,定时液晶屏又不亮了,用手摸摸板的背面偶尔可亮。无资料不想搞了,网上也无带屏的点火器和屏卖。暂时失去定时功能。

网友:
摸摸能量的,要不先补焊下吧

网友:
电控煤气灶,不错。

网友:
天啊,我真是落后了,没想到燃气炉也已经带了这种微电脑了

网友:
电控煤气灶,不错。定时?定时关好理解,能否定时开(加热)?

网友:
谢谢分享,这煤气灶高级~~

网友:
还有显示屏,高端啊

网友:
先检查电源连接线,再补焊各焊点.

网友:
松手熄火会不会是感应火苗的传感器太脏了。可以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这煤气灶高级,还带定时功能。

网友:
这玩意没修过,都是请人修的,,谢谢分享,

网友:
燃气炉也已经带了这种微电脑

网友:
液晶在哪儿

网友:
没见过带屏幕的燃气灶

网友:
很高极的样子

网友:
看着挺不 错,带定时功能比较方便

网友:
这就是个数码管, 不能叫液晶屏, 灶台高温, 液晶屏也扛不住

网友:
查查焊点吧,有点像接触不良。厨房油烟有腐蚀性的

网友:
我是来看液晶屏的,结果没看见,只看见了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