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下载机ssd只做系统盘能用的久吗

楼主(2022-11-03):
打算电脑下载东西,ssd是系统盘,然后usb连硬盘,下载东西直接保存在外接硬盘,作为系统盘的ssd硬盘的读取量会怎么增加?下多少加多少?

网友:
如果是迅雷,迅雷的缓冲区直接就是安装路径文件夹。

网友:
据说下载软件在下载途中会先把缓存写在软件安装目录(系统盘),然后再转移到下载位置。所以可能系统盘是有较大写入量的。

网友A:
系统盘本身就写入量挺大的吧。话说你下载机用SSD?太浪费了吧

网友:
感觉没啥必要啊

网友B:
用内存盘做缓存中  下载少写很多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存盘做缓存中  下载少写很多一年

以前听说过,从来没用过,一般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盘本身就写入量挺大的吧。话说你下载机用SSD?太浪费了吧

不是严格的下载机,就是下载东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