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DIY过零触发的机械继电器

楼主(2022-11-04):
原理:用过零可控硅MOC3062驱动20A可控硅(不加散热片),再并联驱动个机械继电器。
          因为可控硅反应速度比机械继电器速度快,能够准确在交流电过零时导通。
          关断时,机械继电器比可控硅慢,因此电弧不会作用到可控硅上。

目的:解决可控硅大电流下发热问题,因为我想把电路装在86插座下面,里面要装可控硅散热片会够呛,也不安全。

问题请教:我想用来控制1匹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原厂是用20A继电器。但是我用了过零触发,是不是10A继电器就够了呢?甚至5A继电器都可以?
我想用10A是因为体积小很多啊。

求推荐电路图(想偷懒不画),和体积最小的10A继电器。

网友: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继电器能经得住如此蹂躏,还得价格低体积小

网友A:
想法很好,但这个功率下可控硅必须加散热器(这也是大功率下可控硅无法代替继电器的原由),地方小可试用八宝粥铁皮剪成长条s型盘或波浪型盘或回字型盘因地制宜,因触点损坏主要是接通或断开时拉弧引至,所以时序应该是可控硅接通之后,触点接通,触点断开后,可控硅再断开

网友:
用40A固态继电器好了

网友B:
机械部件无惯性才行,否则是空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但这个功率下可控硅必须加散热器(这也是大功率下可控硅无法代替继电器的原由),地方小可试用八 ...

可控硅只是提前导通十几毫秒,之后就被继电器短路了,这怎么需要散热片呢?即使有发热,但温度还没来得及传到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件无惯性才行,否则是空想

本创意利用的就是机械惯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创意利用的就是机械惯性。

???????

网友:
继电器触点动作时间都要几十毫秒,等你动作完,0点都已经飘到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但这个功率下可控硅必须加散热器(这也是大功率下可控硅无法代替继电器的原由),地方小可试用八 ...

“时序应该是可控硅接通之后,触点接通,触点断开后,可控硅再断开”

这个我同意,如果开关瞬间都是由可控硅负责,那么都是交流电的零周期,根本就没有电弧。
但电路就有点难设计了,不是简单把继电器控制线圈串联到可控硅G极了。
暂时没有什么灵感。

@qrut 帮忙设计个符合feng兄说的时序电路结构吧,我想不出怎么能让继电器延迟接通,提前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想想,上述电路是机械继电器与可控硅并联,机械继电器反应慢,所以由20A可控硅负责在交流电过零点时接通。十几毫秒后,继电器短接了可控硅T1 T2极,把可控硅那1.2v饱和压降短路了,省下了热损耗。

网友:
交流电每秒过零100次,用机械继电器没有必要考虑过零了,反应速度跟不上。并且也没有必要并联可控硅,你想一想,我们用机械开关进行控制时也没有考虑过零啊,机械继电器同机械开关一样。

网友C:
只有在调节功率时才需要考虑过零,平时只是控制开关没有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调节功率时才需要考虑过零,平时只是控制开关没有必要吧。

过零触发减少干扰和延迟器件寿命。

DIY不就图个创意嘛。

我家里把微波炉改成过零触发,非常满意,启动时不会嗡的振一下。

网友:
想法很好,实际有漏洞,想想继电器动作时间是多长?过零时间又是多长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倍,你用想让可控硅归和继电器来分担?好比说两人用力顶一物件,先让可控硅使力,然后继电器触点再使力,继电器吸合后,可控硅相当于不使力,因为继电器比可控硅高。这个电路是可控硅和继电器触点,并联。

关断的原理,我没明白,你咋接的,你的意思是可控硅先关,继电器机械反应慢半拍,应该是后释放的,电流不多是他承担么?还是会拉弧啊。

我能想到的是用两可控硅串联在电路里,两继电器,两继电器的触点和可控硅并联,开机信号同时给可控硅和继电器,机械慢与电子,先可控硅导通,后等继电器触点闭合后,可控硅就没电流通过了。
关机信号先给其中一个继电器,他断开后,通过他的常闭点给和其它可控硅和继电器关断信号,可控硅优先与继电器触点,使电路断开,继电器触点断开不拉弧。若是这样,关断电路就有些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好几倍,你用想让可控硅归和继电器来分担?好比说两人用力顶一物件,先让可控硅 ...

“关机信号先给其中一个继电器,他断开后,通过他的常闭点给和其它可控硅和继电器关断信号,可控硅优先与继电器触点,使电路断开,继电器触点断开不拉弧。若是这样,关断电路就有些复杂了。”
两组可控硅要加入时序电路。
一组可控硅+继电器,如加入时序电路,也能实现先关继电器。问题是我不想加三极管和IC了,太复杂。

网友E:
继电器都有延时,从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不等,要用继电器做精确的0电压动作难度有点大,因为同一个继电器动作离散值也大。
不过你可以换个思路,先让可控硅动作然后继电器再闭合,断开时候先让继电器断开再可控硅断开,这样能大大延长继电器触点的寿命,对继电器动作时间要求也不高。
触发可控硅的的同时也启动继电器,由于继电器天生的机械延时。可以同时动作。
断开时为了扔继电器先于可控硅断开,可控硅要加个20ms的延时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零触发减少干扰和延迟器件寿命。

DIY不就图个创意嘛。

不是否定楼主的创意,但是我感觉更多是心里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都有延时,从几毫秒到几十毫秒不等,要用继电器做精确的0电压动作难度有点大,因为同一个继电器动作 ...

我一楼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问题是,机械继电器到底能降级减少到多少A?怎么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