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开箱外转子无刷电钻

楼主(2022-11-04):
外转子无刷电钻不多,这个是国产唯一的吧,到手玩了一会儿,声音小,手柄细,力量还行,外壳、变速箱、调速杯等塑料件精度还不错。电机变速箱还是很扎实。夹头原配威达的全金属棘轮夹头。控制板做在了开关里面,比较牛。开关低速控制手感不错。电池没听说的国产品牌,感觉一般,内阻还行。透过电池包皮感觉电池外壳变色了。电池就一个保护芯片加充电MOS管和二极管以及一些电容电阻。没有放电MOS管,没有放电保护,放电直连的。轴锁锁定稳。输出轴外面那个轴承有点紧,没有旷量。充电器1A的渣渣。最后居然没有电量显示!!!293到手两电一充。我还是觉得贵了一点,机身值钱一点。两电一充就渣了。东西如何待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
外转子无刷电机常见于各种大小的散热风扇,优点是转子磁铁的体积允许较大,可以使用便宜的铁氧体磁铁,成本低一些,缺点是转子转动惯量大,造成启动电流大,但由于风扇的工况是长时间连续运行,启动电流大带来的额外功耗可以忽略不计。但用于电钻这种短时频繁启动且是使用电池的的工具,多出来的功耗就不可忽略不计了,所以外转子无刷电机用在电动工具上不会带来多少追随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无刷电机常见于各种大小的散热风扇,优点是转子磁铁的体积允许较大,可以使用便宜的铁氧体磁铁,成本 ...

大佬牛批  所以我说看五金猴卖这个只说它好   其他不提

网友B:
外转子是电机外部转内部不转吗?

网友:
学习什么叫外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是电机外部转内部不转吗?

嗯,航模电机基本都是外转子。散热器风扇也是。

网友:
这价格可以买到130X了。。。

网友:
两轮电动车,使用的就是外转子电机

网友:
不是国产唯一,大有的外转子更早,我记得有款12V的外转子,号称80N,出来好几年了。但大有好像放充了这款电钻,一直价格居高不下。

网友:
外转子好,力气大,省电,节能

网友:
不值得,同样的价格买威克士130X不香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外转子无刷的电批,看做工对不住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航模电机基本都是外转子。散热器风扇也是。

对,航模电机基本都是外转子。

网友:
这看起来也不像外转子电机啊!

网友:
35的无刷不好吗。有钱任性啊

网友C:
看这金属夹头和外转子无刷,感觉这机器比较适合大扭距开孔之类的工况。拧螺丝不一定有日立DB  3DL2或大有5262之类有刷好用,我指的调扭线性,纯属个人感觉

网友:
和四轴无人机的电机差不多

网友:
外转子是铁氧体的,小心碎裂~原则上应该如有刷电机那样另加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金属夹头和外转子无刷,感觉这机器比较适合大扭距开孔之类的工况。拧螺丝不一定有日立DB  3DL2或大有52 ...

拧螺丝还是有刷机好使,线性非一般无刷机可比

网友:
何来外转子力大之说?转子有多大的扭力,定子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是电流产生的,同样的电流产生的不是同样的力吗?效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