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短肥小的无奈,那就调下渣渣公路车的刹把握距及位置,比直把麻烦多了

楼主(2022-11-04):
无奈偶的手属于短肥小型,渣渣公路车的刹把距离远,用指尖够起来有点费劲,还要继续折腾呀!
虽然刹把握距有两档可以调节
这是近档

把定位销推过去是远档

关键是近档偶够起来都差点,更别说远档了
思来想去,找了根厚塑料管,也不知道是什么上用的
PS:一般的塑料的都是热塑性的

用打火机把端头烤热,插进远档定位槽
刹把压到合适的位置,塑料变形后等它硬化

把端头打磨平整

切下来

用瞬干胶粘上

调后的样子,大概距离近了7~8mm
右侧也如法炮制

用油性笔涂黑,修饰一下

终于可以用指肚来使劲了

楼下调刹把位置

楼主:
骑几次后,感觉刹把位置低了,有点费手
分析之后,感觉需要把刹把调高一点

这个刹把的卡圈螺丝在里面,要先松开刹车线,掰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翘掉把带压盖

拆掉把带,露出刹把

用六角扳手松掉卡圈

向上转一点,感觉差不多的地方拧紧卡圈

把刹车线管拉紧、整理一下

重新缠上把带,复原胶皮和压盖

右侧是调整前的位置

也相同方法,把它抬起来

再试骑后,小肥手还是有意见
继续上抬,有牛角把的意思了,试骑后决定就这个位置

和直把比,调这玩意还真是麻烦,貌似也不可能有更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A:
觉得弄个粗一点的橡胶管套在定位销上应该简单一点。

网友:
楼主你是土肥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弄个粗一点的橡胶管套在定位销上应该简单一点。

套的方案最先也想过,主要是这样粗的不行,会被外壳挡住,而且容易掉(吃住的距离短),粘上的话就没法切换了

网友B:
因人制宜搞改造修理,赞!

网友:
不都是用鞋底来刹车麽

网友C:
朋友送了一辆喜德盛的RC200  骑了两次屁股痛死了 硬座椅,毫无减震  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送了一辆喜德盛的RC200  骑了两次屁股痛死了 硬座椅,毫无减震  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

只有一个办法,多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朋友送了一辆喜德盛的RC200  骑了两次屁股痛死了 硬座椅,毫无减震  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

我主要想知道骑多了蛋不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主要想知道骑多了蛋不疼么???

这个不疼的 主要是后瓣屁股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个办法,多骑。

练就铁砂屁股

楼主:
猪头小队长还不过来听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猪头小队长还不过来听令!

哈哈,你还嫌自己不二吗(土肥圆嫌二)

网友:
自黑成功哈哈

网友:
来看一下元首的肥手

网友:
越往上调,刹把距离不是越大吗?

据说:长短不是关键,技巧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人制宜搞改造修理,赞!

嗯嗯,能动的必须调到偶用起来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送了一辆喜德盛的RC200  骑了两次屁股痛死了 硬座椅,毫无减震  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

换座椅就好,买个舒服的座椅换上,就像换了一辆车

网友:
我那个山地车的刹把可以调整举例的,有个小的内六角,拧一拧就调整握持距离了
这说明 你这个。。
不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