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淘了一台乐行天下独轮电动车

楼主(2022-11-04):
不到一折的价格淘回来,开车五十多公里上门自取,外壳超级紧,太难拆了,螺丝下面都是暗卡扣,手上干了俩口子,拆出来电池,不出意料电池饿死了,这是低配电池包只有84v2ah,乐行厂家真敢设计,接近500瓦的电机用2ah的电池容量,正在拆解电池包,准备用三星30q两并做到6ah。

网友:
感觉锂电池太容易饿死了,好多设备都是因为电池饿死直接当垃圾回收了

楼主:
第一次搞这个电池,小心取消原来的镍片做样板

网友A:
据说 这个  短途加公共交通很方便  电池太大了影响重量吧

网友:
独轮电动车第一次看到。

网友B:
大部分人学不会琦这个的,好多人断胳膊断腿。。。所以很多学不会就卖了,二手非常便宜
不过我是高手。。。

网友:
换些好点的电芯是可以救下的。。。。。。。。。。。

网友C:
其实就是限制功率了,九号和米家的电动滑板车现在也是限制功率厉害,其实主要还是安全问题,这玩意别说上60了,就算上40时速,人都站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学不会琦这个的,好多人断胳膊断腿。。。所以很多学不会就卖了,二手非常便宜
不过我是高手。。。 ...

“断胳膊断腿”!!这么恐怖??
我看我们这还有这样的电动独轮车儿童培训班

网友:
一个轻微的电磁干扰就可能失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 这个  短途加公共交通很方便  电池太大了影响重量吧

拆卸一次巨困难,电池太小很短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学不会琦这个的,好多人断胳膊断腿。。。所以很多学不会就卖了,二手非常便宜
不过我是高手。。。 ...

嗯嗯,我从两轮电动车过度嗲两轮自平衡电动车,再过渡到单轮自平衡电动车,慢慢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限制功率了,九号和米家的电动滑板车现在也是限制功率厉害,其实主要还是安全问题,这玩意别说上60 ...

这台限速20,足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车把吗?

脚控的车子

楼主:
换上40节30q

网友:
杂技演员骑这个肯定很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