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海康威视网线监控挂载到黑群上使用

楼主(2022-11-04):
海康威视网线监控头,想通过网口连接到黑群上存储使用,黑群上哪种插件好用能支持海康也能网页观看实时视频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感觉把摄像头和NAS挂到同一个路由或是交换机上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把摄像头和NAS挂到同一个路由或是交换机上应该就行了

是的,不知道黑群上安装什么插件好用

网友B:
萤石工作室

网友C:
onvif协议的话可以,群晖带这个功能Surveillance S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萤石工作室

感谢,等下看看

网友D:
群晖竟然还有萤石工作室,厉害了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vif协议的话可以,群晖带这个功能Surveillance Station

如何查看监控头是什么协议的

网友:
用网页登录摄像头ip,不就能看到摄像头的配置参数和协议了。

网友:
自带的SurveillanceStation就够了,有onvif协议的就行

网友A:
今年要是能回家的话,就搞个小猫盘刷个黑群挂个三手的笔记本硬盘存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要是能回家的话,就搞个小猫盘刷个黑群挂个三手的笔记本硬盘存录像。 ...

还是大猫好点,能塞3.5盘,3.5盘价格便宜,同层次的对比速度也高点,耐操。

网友:
记得有个插件破解的,可以支持10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晖竟然还有萤石工作室,厉害了厉害了。

萤石云 存储指向 nas共享空间 就行  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Surveillance Station 8.2.7-6222用这个版本,千万别升级。这个版本带的摄像头多一些

网友:
Surveillance Station 可以的,但是有许可数量限制

网友(2023-03-30):
学习了,有空了试试。

网友:
大部分海康的网络摄像头(有线)都支持onvif协议,所以在群晖上安装Surveillance Station就可以了,免费的好像最多支持10个摄像头,不过一般家用够了。

网友(2023-05-08):
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想用我的玩客云来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