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拖线盘

楼主(2022-11-04):
卷起和放开能承受的功率相差这么大

网友A:
嗯对,卷起时相当于很多匝电感线圈了,而且这绞盘是铁的(类似于铁芯变压器初级了),电感量更大(塑料绞盘电感量小一些),电感有限流作用。

网友:
猜测是盘起来和拉直的电感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线盘使用时最好展开,怕线发热烧了

网友:
原来是电感的问题,我以为是散热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电流小卷不卷都无所谓,电流大了就是个电磁铁吧

网友B:
卷起来相当于是一个电感,接交流电的情况下有感抗,拉开之后只有电阻

网友:
守护者这个牌子的电缆盘怎么样?

网友:
口水这东西没敢下手就是这线盘,虽然方便但过载不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对,卷起时相当于很多匝电感线圈了,而且这绞盘是铁的(类似于铁芯变压器初级了),电感量更大(塑料绞盘 ...

怎么可能是电感呢?电缆中同一电流是来回经过火/零线,电磁作用抵消,无电感可言了~就像电阻箱里的无感电阻~一根电阻丝对折 后再绕绕起来消除电感。
但是线盘放开不会聚集热量而升温就可以承载大功率的电流 ,卷起来后较小功率的电流才不会热坏电线,如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卷起来相当于是一个电感,接交流电的情况下有感抗,拉开之后只有电阻

双线并绕的,两根线的电流时刻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应该没有电感吧,

网友:
以前还真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是电感呢?电缆中同一电流是来回经过火/零线,电磁作用抵消,无电感可言了~就像电阻箱里的无感 ...

对对,我忽略了是双线,来回抵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对,我忽略了是双线,来回抵消了。

哈哈哈 抵消也是要消耗能量的。

网友:
有没有电感,要用实验来证实。
工作中我遇到过,感觉是纯在电感的。
本来接焊机的电源线是散开的,后来外面下雨,就拿会工棚焊了,电源线人工收的,盘的一个挺大的圈,焊把线他们知道不能盘圈,在工棚里拉开了,开始点焊,没觉得啥,然后正常烧焊时,焊工说这电流真怪,让多次调大电流,后来看到电源线上放着的活动扳手在动,我就感觉有电感了,并没有相互抵消,活动扳手还有热度,于是把电源线也散开了,一会儿,焊工就让调小电流了,后来就再也没让调

网友:
应该是有扼流作用的,铁芯电焊机就有靠反向绕组限制电流的。拆过铁芯电焊机,次级线圈不变,档位开关控制初级线圈抽头,调低电流就是增加正向圈数同时增加同等的反向线圈圈数,输出电压不变,但电流确实小了许多。

网友:
还有这情况,学习了~~

网友D:
我不知道原理,只知道卷起来容易发热 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原理,只知道卷起来容易发热 不安全

安全性没有任何问题,用了七八年了,德国制造还是靠谱的,毕竟这也是第一梯队的拖线盘,只是平时也没注意热与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