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防盗门缝隙咋调宽窄?

楼主(2022-11-04):
入户门密封条脱落,量尺寸买新的,结果发现缝隙有的部分宽15毫米多有的部分窄只有8毫米左右,究竟选那种条子呢?看来门板不平整了,能不能调整一下门板啊?

网友A:
换防盗门!两千块钱解决所有问题,好用又隔音

网友:
调整合页,合页中间有几个螺丝。如果防盗门比较重,自己注意,找几个帮忙的,把门底下垫起来

网友:
水平尺看看是框歪还是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防盗门!两千块钱解决所有问题,好用又隔音

换房子!两百万解决问题。

网友B:
是框歪还是门歪

网友C:
以原来的条为参考买,应该是原来安装时没装好

网友:
刚装修了房子,重新装了两张房门,都是这种情况,歪得远!气死个人。

网友D:
门缝大 调铰链上的螺丝,和门框歪不歪 没关系。。。中间的那颗螺丝是锁紧的,另4颗是调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框歪还是门歪

现在难以确认是框还是门歪,框已经固定死到墙上了,门也难以矫形了.....
刚才用1毛钱塞了下门缝,铰链处上下都是3(5毫米+),把手处门边上5(9毫米+),下7(12毫米+)~从铰链上可以调一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缝大 调铰链上的螺丝,和门框歪不歪 没关系。。。中间的那颗螺丝是锁紧的,另4颗是调位置的。。。

这种铰链能够调门缝隙的吗?可惜我那门不是这种铰链。

网友:
在门框加密封胶条算了,那个合页还是少动,那个不好调。门框掉调来,可以重新贴回去的,用热熔胶枪来贴。

网友E:
上下有三组,就调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难以确认是框还是门歪,框已经固定死到墙上了,门也难以矫形了.....
刚才用1毛钱塞了下门缝,铰链处 ...

这个应该更好调啊

上下哪处的尺寸满意,就不用动,松开另外两处或者是一处,调整一下看看尺寸,直到调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有三组,就调这个。

这个铰链见到的横向槽口只能调左右缝隙,前后缝隙就无法子了~现在是门的铰链边前后缝隙3个硬币厚,而把手处门边前后缝隙上面5个硬币,下面7个硬币,需要把铰链边增加到5个硬币,才能是全部缝隙达到9~12毫米,不然所有的密封条都够不上了。
刚才测了一下那个铰链的厚度约有4毫米,计划把铰链干前片挪到后面/3个螺钉掉头180度,用螺母固定,这样就把铰链处的门边缝隙增加到9毫米了。
这门板有百多斤重吗,我一人之力降伏得了它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难以确认是框还是门歪,框已经固定死到墙上了,门也难以矫形了.....
刚才用1毛钱塞了下门缝,铰链处 ...

每个铰链 螺丝拧松,千万不要拧掉下来,除非你想换门板。调这个需要2个人,一个 扶门的,一个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原来的条为参考买,应该是原来安装时没装好

开发商只负责装上门,门能够开关可以了。门缝多大,开关门有没有吱嘎吱嘎的噪音 就不是它们考虑的问题了。我家的门就这样的,自己又重新调整过了,不响了,门缝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铰链能够调门缝隙的吗?可惜我那门不是这种铰链。

恰恰相反,中间那个是固定作用,另外那四个是微调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铰链见到的横向槽口只能调左右缝隙,前后缝隙就无法子了~现在是门的铰链边前后缝隙3个硬币厚,而把手 ...

这上面的螺丝都拧下来,门好像就从门框上 下来了。。。应该是拧松 就可以调了。

网友:
成品防盗门铰链是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