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拆拆!!!这些小型断路器全部是要拆的

楼主(2022-11-04):
买了一批小型断路器玩玩,就是试试手感,捏着玩
最后感觉还是2P的IC65手感最好,以后就搓IC65了

这些按重量分上面前三个大于80克小于90克,后两个小于100克
中间的都是大于100克小于110克
下面的都是超过110克的,其中最后那个西门子超过150克了

按原装价格分,国产肯定最便宜的
IC65虽然是我买来最贵的,但是伊顿和西门子5SY是比施耐德IC65贵很多的
其中8和12没有3C认证
1,2,3,4,5,7,9,10,13确定是中国制造
8是法国制造,12是西班牙制造,15是德国制造

接线端子,只有6,7,8,9,13,15有防插错洞设计
其他的插错洞后果很严重,你螺丝拧的再紧线也是一扯就掉
ABB的S200和西门子的5SU1是究极防插错设计,可以同时接两根线

按照储能合闸分,上面的都带储能合闸,下面的都不带
ABB的SH系列50A以上才有储能合闸
大部分都是施耐德有储能合闸,正泰也是仿施耐德C65的

按照我当时购买的价格来分,价格没你们想象的贵
其中国产的是全新的,剩下的全部是拆机的

这15个开关总共花费58.5,其中施耐德IC65就7块钱,也是摸起来最舒服的

不知道大家想先看哪个,是按照什么拆
也不知道是全部分开发好还是一块发好

网友A:
你这没有任何意义啊。额定电流都不一样,你拿来比重量比价格,是不是还要拆开比一下里面铜线圈的粗细?

网友B:
这种1P的断路器,能少用就少用吧,起码也要2P起,除非对安装空间有限制。
普通家用空开,国内的产品也可以的,强制3C认证。
空开和漏保,不要买二手货!!!!使用时间长了,触头容易有烧损或严重氧化。。。。。

网友:
这种塑料应该会老化的不需要买太多来备用。

网友:
一排,家里还有不少的开关断路器

网友:
逐个拆!给俺们土老帽看看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1P的断路器,能少用就少用吧,起码也要2P起,除非对安装空间有限制。
普通家用空开,国内的产品也可以 ...

为什么要少用1P的?零线共用,1P的断路器控制火线,很经典,很实用有效的方案。

网友:
小白一枚,请教下楼主,防插错洞设计能不能具体解释下,以前没注意这个

网友:
这玩艺,结构不复杂,坏了就换,换完就扔还真没去正经拆它

网友:
防插错是指盲插锁紧不掉吧,就是只有一个插线口,不会像有些插夹线卡子外面下面去了,锁了个寂寞。

网友:
西门子好玩的是5SX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少用1P的?零线共用,1P的断路器控制火线,很经典,很实用有效的方案。 ...

电工都知道,你以为的零线,有时候并不是零线,于是就有很多危险了。你以为的左零右火,很多时候也只存在课本中。事故比故事有意思多了。
很多以前的房子,火线、零线、地线都用一个颜色、一个粗细;甚至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尤其是这几年开发商省钱、省料、急着交房的小区。

网友D:
储能合闸需要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1P的断路器,能少用就少用吧,起码也要2P起,除非对安装空间有限制。
普通家用空开,国内的产品也可以 ...

我家自用的全部是全新的ABB S200M系列的1P+N断路器,备用回路是施耐德IC65
这些就是买来玩的,就这些一共58块钱,我配电箱最贵的一个闸400多,最便宜的也不低于50。这15个加起来58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TN-C系统有的电路不能断开零线,只能用1p的
二手的也分工程剩余,备件,未通电拆机,未带载拆机,带载拆机,进水货,检测不合格的货,直接是坏的卖
前三个价格便宜检测好都可以买,第四个空开可以漏保不可以,后4个是坚决不能用

网友:
这么多,断路器集合开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任何意义啊。额定电流都不一样,你拿来比重量比价格,是不是还要拆开比一下里面铜线圈的粗细? ...

其实主要是外壳的重量,磁铁的线圈和里面的导线就差1-3克
电流不一样,但是一个壳架的电闸灭弧栅都一样,机械结构也一样,就是双金属片和电磁铁不一样
我就看灭弧栅大小和触点怎么样,触点这东西我之前拆过两个系列才C6和C63都是一模一样的
10,16,20的价格一般都一样,6a的反而贵一些。有的是6A最便宜,有的10A便宜,有的16A便宜,我看机械结构试手感肯定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储能合闸需要科普一下

一般来说合闸速度越快,触点接触的就越快,火花就越小,越不容易出问题
合闸速度慢了,是慢慢掰上去,那前几秒触点接触不好,容易烧坏触点
储能合闸就是慢慢推的前几秒触头位置不变,推到底触头快速和触点接触
没有储能合闸那触头的位置和手柄的位置一样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先拆哪一批,看你们想看哪个就先拆哪个

网友:
这各国产断路器真不少慢慢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