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凌阳解码芯片引脚图

楼主(2022-11-04):
想从芯片上音频输出引出两根线,作为功放的一路音频,芯片是SPHE8104LW,搜索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一般解码芯片音频输出端会接一个电解电容,然后到运放。你找运放(比如4558)的音频输入脚,倒推线路,应该比较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