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试电笔 加了蜂鸣器 加入了洞洞板

楼主(2022-11-04):
自制试电笔 加了蜂鸣器 加入了洞洞板。

网友A:
火线不亮吗?还是你的面板零火线接反了

网友:
不要不要不要
我怕被电

网友:
左零右火,电工不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不亮吗?还是你的面板零火线接反了

不懂啊,接线的人是假电工吧

网友:
没听见蜂鸣器响,失败!

网友:
大凡有个3d打印机,也不会这样抛头露脸了。。。。。。

网友:
找个外壳装上使用还比较安全些也好看

网友:
实用,当场就检验出了插座零火线反了。

网友:
危险信号应该用红色提示。

楼主:
此电路主要检测断点。之前做过一个简易的没有电路板,开始用着查电路并不好用,因为生活实际中断点都是高阻状态的,所以用它检测整根线都是高电势。直到有次看到一个视频上面解释到线的另一头必须接零或接地,把断点后的电势拉下来。如果怕不安全可以在前段再串个灯泡。这样检测下来基本百发百中。很好用所以又做了一个带蜂鸣器的。注意蜂鸣器如是有源的需要接电容。否则声音很小。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个电路图吗?

网友:
把零,火线调一下吧,习惯了左零右火

网友B:
你这直接触电了

网友:
这个是感性式的吧,不需要接触电线

楼主:
这是第一代的试电笔。有空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直接触电了

头部有热缩管绝缘

网友C:
有人说这个电路太灵敏,接近插座灯就亮,不管火、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这个电路太灵敏,接近插座灯就亮,不管火、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看我评论。这东西检测断点用是神器。单纯测有没有电,实话说没几个人敢信任它。也没有万用表好使。

楼主:
原理图和洞洞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