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万用表都老化不行了,推荐个新的吧。

楼主(2022-11-04):
首先还是点赞优利德。2块用了10多年的万用表,前后都不能用了。联系了优利德,最后都免费的修好寄回来了。还专门打电话和我说可以修好,但都老化了会有超差。
然后用单位的4位半和6位半对比了一下,确实误差有些太大。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确实不能忍。

请大家推荐个新表。老表最贵的是300多买的61系列的,这次还是想要一块4位半或者4999以上示数的。
价格便宜点,牌子不限于优利德,其实是有点想换个牌子试试。
平时就捣鼓锂电池、单片机、自己搞些小电路多一些。

补充内容 (2022-11-16 10:08):
目前决定先想办法把61c校准。因为接下来要搞大功率储能逆变,可能会买一个UT210系的钳表。

网友A:
国产的万用表,服务都非常好,我的华谊钳表也是过保了几年了(没怎么用),莫名坏了,发回厂家免费给帮忙修好了。
先说预算呀~

如果可以的话,整个示波表吧,我买的利利浦的这个挺好的,数字万用表+示波表功能,带宽也够高,绝不是玩具,价格也相当好。

带宽100M,就是采样率稍低,足够玩了!
用的是两节 18650锂电池,锂电直充,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万用表,服务都非常好,我的华谊钳表也是过保了几年了(没怎么用),莫名坏了,发回厂家免费给帮忙修 ...

虽然不算玩具,但我觉得是样样松的仪表!!除非对便携有要求,比如要带着万用表和示波器那种,否则还是分开好。

网友:
买福禄克,,寿命长

网友:
不知道玩闲鱼不。我有很多。可以自己看。

网友B:
如果原来的表校准后超差,可能只是个别器件老化了,可以尝试维修。
从楼主需求看主要是锂电池,锂电池的充电电压精度0.5%-1%,表不能低于这个,那么4500字以上的表比较适合,如果价格比较敏感那么,现有的也就是0660方案的,在优利德里面找吧。
如果价格不敏感就看看福禄克115,或者日置,首选前者是因为能自己校准。做工二者都不错。不要电流的话福禄克101也不错。
既然能找到6位半说明楼主有校准能力的,优利德136+虽然只有4000字但是可以满足锂电池需求的。从我的使用来看这个表的adc线性和内基准可以达到对10v档校准后该量程在+/5℃范围内不超过1个字的误差,也就是0.25%,对于锂电池是够用的。但肯定比不上4500字以上可以多一位显示啦。重要的是这表反应快,里面做工规矩,使用起来感觉很好,虽然只有几十元,但即使比它贵得多的表我认为还不如它的pcb布线规矩。缺点我之前写过,基本上都是小问题,以这个标准的话福禄克日置也能挑出问题。对于我来说这表最大的问题是没手动量程键,但可以自己加,其实很多人压根不需要这个键。

网友:
我感觉楼主都用300多的优利德61系列了,不仿整个187、189使用吧!耐用而且还保值!

网友:
玩这么高的玩家就买个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来的表校准后超差,可能只是个别器件老化了,可以尝试维修。
从楼主需求看主要是锂电池,锂电池的充 ...

谢谢建议。

网友:
先校一下手上的表,不够用的话再换。(三百多买的三位半61C?四位半的61E涨价了也才三百左右)
国产万用表好像还是优利德相对还行,UT61E/61E+性价比还可以。胜利表拨盘容易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