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下子有的玩了。。。

楼主(2022-11-04):
自从严管电动自行车戴头盔后,LP就不愿意骑电动自行车了,一直仍在楼下吃灰,昨天心血来潮,把车上的电池包提回家拆了,全是LG动力电池,发财了。。。

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电池,首先就给海鲜电钻的电池包换血,没有点焊机就用锡焊,很容易就组装好了,用电池放电测试仪测了一下容量为1050mAh,相比新的LG电池衰减了不少,不过装在电钻上明显有劲很多,毕竟底子是动力电池。

看到剩下的这些电池,有了买台内阻测试仪的冲动,在网上一搜发现,其实电桥就能很容易测试电池内阻,只需要加个小装置满足隔直通交、实现四线测试即可,而我手里正好就有一台电桥,于是立马动手焊接组装了一个与电桥配套的电池内阻测试架,测试效果杠杠的,至于精度应该远超网上2百多元的内阻仪,如果你手里有电桥还去买低端内阻测试仪,那就是对电桥的侮辱。。。

有了这个测试架,把手里的18650都测了一遍,性能好坏心里都有数了。
首先测试这次拆得的LG,内阻为42.2mΩ,可以接受,毕竟是服役了8年的旧电池。

再来测一下几年前在某宝买的大红袍,内阻24.8mΩ,很满意。

最后测试一下从十几年前的笔记本上拆下的老古董sony电池,内阻129.7mΩ,很糟糕,但放在电筒、台灯上用效果还不错。

这轮折腾下来结果很满意,除掉了电池内阻仪的草,点焊机的草何时才能根除。。。

网友A:
废品站收个铜线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就除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收个铜线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就除草了。

去年LP扔了一台老式微波炉,很重的那一种,应该就有变压器,心疼死了。。。

网友B:
哪天领导心血来潮想骑了,你就死定了

网友C:
楼主的电桥多少钱?

网友:
我倒是买了个几十块的点焊板,12V电源,感觉也很好用。

网友:
八年老电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天领导心血来潮想骑了,你就死定了

赔新的,哈哈哈哈

网友:
8年,够本了吧这个

网友D:
壕啊,不想骑了直接就拆了
话说这个是不是用电容隔直通交?是不是要减去电容的内阻?

网友E:
8年前锂电还没有大行其道,而楼主的电动车就用上了,豪啊。

网友:
这是容量电池,估计最多2C放电吧,用在锂电钻还行,大功率的估计没戏,总之就是鸡肋,不如直接原电池包保存,然后配个直流逆变器,就是一个220V移动电源了。

网友:
啥电动车啊,这么厚道

网友:
不错哦 有的玩了

网友:
你这个电池盒 正和负4根线 两两需要分开吧   你这么连起来了

网友:
超过20 基本只能当储能电池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桥多少钱?

几年前买的,应该是1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壕啊,不想骑了直接就拆了
话说这个是不是用电容隔直通交?是不是要减去电容的内阻? ...

四线测量不受电容内阻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年前锂电还没有大行其道,而楼主的电动车就用上了,豪啊。

当年锂电确实很少,基本都是电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