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富士通FMVB03006桌面电脑(ESPRIMO Q520K)有两个电容烧黑了

楼主(2022-11-04):
去年双11在马家花了1277大洋买的,主要是看功率很低,开机正常不会超过30W,放在客厅接电视上用!(开始一个月还每天开,之后就吃灰中。。)昨天想开机看看,按了开机键没反应,试了很久都不行!!只有拆开看看了,结果肉眼可到,有二个电容烧黑了!!!!看来是救不活了!!郁闷!

最后一张图就可以看到烧坏的是地方

网友:
小型机当个家庭存储中心啥的

网友:
电容变质短路直接炸了。修呗,除非多层板烧烂了就难修了

把220电源集成在上面的也是人才设计

网友:
买个惠普的800G2 dm比这玩意强多了还便宜

网友:
220VAC电源集成了,这也是有点冒进啊。

网友:
做工中规中距

网友:
一千多买了个洋垃圾?

网友:
这波有点亏啊

网友:
拆下来吧那个位置清洗一下,拆掉烧毁原件,顺着线路查查看看有没有可能修复

网友A:
五十包邮,为君解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十包邮,为君解愁。

这种玩意儿的正常价位是¥一百块包邮,二道贩子们也要吃饭的。

网友:
主板和电源是一体的。 。。。。怪不得这么小还内置电源

网友:
全新的工包货,也就¥六百多块。当个上网机,小餐馆、小超市收银机……算力足够了。
  CPU是直接焊死在主板上的。

网友:
歪日他dei   市电直接做在主板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集成板,比外挂一个电源方便的多,有利有弊

网友:
全集成,做工不错,坏了不好换

网友:
有短路,直接炸了

网友:
不是有意冒犯,但是这洋垃圾能卖这么贵???

网友:
第一次见电源都做在主板上的板子,谢谢楼主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顺着线路看看电源输出端有几组电压,分别是几伏,有无可能用外接电源代替。

看电容、看变压器二次引脚,好象就一组电压,代替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