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简单分解下致炫(雅力士)用的空调滤芯及空气滤芯

楼主(2022-11-04):
国庆节到店去保养,当时只是吹了 一吹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回来换上了新的,老的就准备扔了,
扔之前分解一下。

都不是原厂的了,空气滤芯是马勒的 至于空调的嘛,我也不知道。。。
反正空气滤芯倒是没啥,空调这个挺便宜,反而比之前原车自带的更重的多。当时换上去以后感觉空调风口的声音更大。说明通气性不好,这次换了空调滤芯也换了马勒的,明显空调风口的声音小了很多

先看空调滤芯,这个面指明了有方向性,按着方向来区分进风的方向

这个角度看,中间的波浪褶皱是粘上去的

扯开发现里面有些黑色颗粒,应该是活性炭。

这么多量,不注意掉了一地

粘的很紧,只能剪开,里面没啥好看的。
换空气滤芯看看

这个型号应该是很多丰田车都能用的 标明了生产日期21年1月29日

弹性很好。很舒适

见到剪开后,中间的黄色的跟家里面的过滤纸一样

烧起来也更普通过滤纸一样

灰烬也一样

这个胶条烧起来没啥怪味,烟也不大,像是橡胶一样的

介于泡沫和橡胶之间的材质。

好了,他们的最后功劳已经完成,扔垃圾篓了。

网友A:
空气滤芯没必要每年换,卡罗拉雷凌的原装是4w公里换,空气滤芯我都不用活性炭的(没风),和原厂一样的邢台货40包邮10个(用风速计测量风量和原厂一样)

网友B:
耗材啊哈哈,还好不贵,可以自己动手换

网友C:
我2019年双11购空气空调滤芯更换,今年双11又才购来更换,算抠门了吧,机油,机油滤芯到是每年自己动手必换。

网友D:
现在的三滤真的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滤芯没必要每年换,卡罗拉雷凌的原装是4w公里换,空气滤芯我都不用活性炭的(没风),和原厂一样的邢台 ...

空气滤芯没风?是发动机进气口的空气滤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材啊哈哈,还好不贵,可以自己动手换

是的,这两样都不贵 甚至有几元钱的,保险起见还是稍微贵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19年双11购空气空调滤芯更换,今年双11又才购来更换,算抠门了吧,机油,机油滤芯到是每年自己动手必换 ...

机油怎么换的呢,需要太高底盘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三滤真的是便宜

是的,机油的高手都自己换的,
条件不足,我就没自己换了

网友E:
玩火尿炕炕炕炕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火尿炕炕炕炕炕……

你可别说老铁,差点点燃垃圾篓的废纸。。。
火不好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别说老铁,差点点燃垃圾篓的废纸。。。
火不好玩的

室内用明火一定得小心,家里常备灭火器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内用明火一定得小心,家里常备灭火器没毛病。

你可别说,还真没备的。
回头搞一个放着
这货保质期很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别说,还真没备的。
回头搞一个放着
这货保质期很长的

这就快双十一了,可以搞两个放家里,厨房一个,客厅一个,别买那种太大的,以媳妇能拿动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滤芯没风?是发动机进气口的空气滤芯吗???

写错了,空调滤芯活性炭的风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机油的高手都自己换的,
条件不足,我就没自己换了

有些车的机滤是在上部的,可以用抽机油方式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油怎么换的呢,需要太高底盘的嘛

我是找一路边坚固坎,前轮压前边沿,站着就可轻松换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找一路边坚固坎,前轮压前边沿,站着就可轻松换机油了。

我想想,变速箱油也可以这么换吗?

网友:
上张图片,画个大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想,变速箱油也可以这么换吗?

变速箱油没换过,应该也可以,站在前车头下面能看到整个变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