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16块钱的摩托车无线报警器 随便求助个问题

楼主(2022-11-04):
是这样的,楼下停车没有固定的位置,下面停了上百辆摩托车,经常下班了找不到车子停哪里了(因为没有固定位置,一会儿停东一会儿停西),所以买了个遥控报警器。

遥控报警器别人一触碰就报警 很烦 而且长期响容易造成电瓶亏电。所以求助大神这么改造一下就可以实现  我按遥控车子会响  其他时候都不响  谢谢大家!!

楼主:
是不是把白色的类似电容的拆掉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晃动会响

网友:
拆掉震动开关,按遥控响是原来的功能,没有此功能就不好弄了

网友:
把触碰开关去了

网友:
就是那个白色的S1

网友:
白色震动开关去除

网友:
14脚的集成电路都缩水成8脚的了啊。。。。

网友:
这个报警器是两种报警方式,去除【触碰报警】功能即可。

网友:
什么都别动,这种防盗器有寻车功能。具体操作看说明书。或者直接按解锁键也会叫,,,,

网友:
震动开关可以调灵敏度的。

网友:
我发过贴子,就是把那个震动开关用指甲钳一端剪断,往旁边掰一下就行,也是怕一碰就响,现在治安好了,省得噪音烦人。

网友:
电瓶车的报警器都有寻车功能,即使不设防的报警状态,按寻车键一样会响声回应。

网友:
S1像是振动传感器,取开一头试一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便宜 好用  不错

网友:
我以为现在报警器这么便宜,原来是二手的

网友:
移除S1振动开关就好了。

网友:
车钥匙上面本来就有锁车键和开锁键,按一下开锁键车的报警器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