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给苹果耳机换线

楼主(2022-11-04):
接前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8001-1-1.html     用一年多线就开始变硬,再后来越来越硬一直用到现在实在是没法用(见图1~2),前几天找到个不用的耳机今天有时间把线换上

网友:
越硬越好吧

网友:
应该是原装,有丰达的打码

楼主:
太硬很影响正常使用,用之前还要把线捋一捋要不戴不上,脖子一动耳机很容易就掉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赞

网友A:
应该两条耳机都是原装的。老款的音质差点,放现在是没法听下去
楼主之前给earpods换线,好像没把卡线的那个塑料碗一起移植过去,不装那个东西低频要差很多

网友:
直接换根好的无氧铜的耳机线,就可以复活,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不带耳机的飘过。。。

网友:
不是羊毛盘版本单元

网友:
原装就是几乎0低音,音质很差,别以为苹果的都是好东西。当年苹果6附带的耳机,测频响曲线比不过漫步者150块、先锋的100块产品

当然了,非入耳的低音传导本身有减成,这对发音单元的要求就更高了,没办法的事

网友:
我有个内圈是羊毛盆,外圈是透明薄膜的,左声道羊毛盆和透明膜分离了,最后只能扔了。

网友:
这个插头也淘汰了,所以耳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两条耳机都是原装的。老款的音质差点,放现在是没法听下去
楼主之前给earpods换线,好像没把卡线的那个 ...

当时那塑料盆实在没法穿透,比对过一个有塑料盆一个没有,试听没有什么差异才去掉的,也许我是木耳朵 hoho

网友:
好像苹果的耳机很贵

网友B:
苹果的线材是回收料造的,两年就会开裂

网友:
是个精细活

网友:
线太线,真的不太好换,手艺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线材是回收料造的,两年就会开裂

不是回料,是硅胶线,时间长了就老化了,就是为了柔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