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定时器改锂电池供电方案的选择?

楼主(2022-11-04):
这种定时器,咱们数码控,怎么能用干电池呢?

换上镍氢电池,刚充足电1.4伏特还行,不过用一会液晶屏就暗淡了

改用锂电池无非有三种种方式:

一种是3.7伏特锂电降压到1.5伏特衡压使用,安全但转换效率低

一种是直接拆开改电路直接锂电池供电,用microUSB接口充电,原因是这种有芯片的定时器,芯片本来就工作在3伏特,取消电源模块

一种,由此,甚至想到该定时器的电源模块,可以直接3.7伏特供电,保留电源模块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已经改过供电,三种供电方式哪一种最可行?

网友A:
一节电池可以用两三年了,锂电没意思

网友B:
可以试试直接4.2v……

网友:
你需要一个ma级别的高效dcdc

网友C:
直接用恒压1.5的锂电方案,损耗不大,很多所谓1.5V锂电做成5号电池样子的那种电池在用。

网友D:
你倒是拆开啊,按你的意思,里面有升压芯片,你把他换成别的芯片就行了,现在好多支持0.9伏升压的,可以从这两年新出的垃圾鼠标里拆。
我之前的老鼠标也是,镍氢电池用一会就不能用了。后来换芯片就能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倒是拆开啊,按你的意思,里面有升压芯片,你把他换成别的芯片就行了,现在好多支持0.9伏升压的,可以从 ...

前辈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恒压1.5的锂电方案,损耗不大,很多所谓1.5V锂电做成5号电池样子的那种电池在用。 ...

前辈这是市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直接4.2v……

前辈的理论根据是?
电源模块万能,能升也能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节电池可以用两三年了,锂电没意思

一针见血
直击要害
前辈高手

网友:
拆开看看,试试直接锂电。

网友:
啥也不是,yy

网友:
如果为了方便,碱性电池就挺好。DIY折腾改锂电就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E:
这定时器里面就一坨牛屎, 哪来的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定时器里面就一坨牛屎, 哪来的升压?

还是你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定时器里面就一坨牛屎, 哪来的升压?

芯片在实际工作中的电源,一般是由PCB上另外的一颗电源管理芯片(PMIC)来提供

牛屎芯片这种封装只是降低了成本,难道pmic也集成了?

网友F:
我手头也有一个一样的,正想改呢(之前买了50个65E9,1.5v低功耗LDO),不想再去买电池,手头有很多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也有一个一样的,正想改呢(之前买了50个65E9,1.5v低功耗LDO),不想再去买电池,手头有很多锂电{:0 ...

65E9的全称与购买途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65E9的全称与购买途径?

XC6206。。。。紫薯紫薯

网友:
这种拆的多了,里面真的没有分立的升压,只有一坨牛屎,一个晶振,一个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