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收纳工具方案失败

楼主(2022-11-04):
这种方法彻底失败,这才能放几个工具

楼主:
角磨机护罩厚,直接卡不进去

网友:
楼主这是秀工具来了。。。。。。

网友A:
我也用洞洞板,还没楼主排布的好看呢,配件挂钩太贵了,觉得不太实用,除非你不干活,不然都是灰,工具还是老老实实放箱子里柜子里防灰些。

网友:
但是炫富成功了

网友B:
楼主的工具真多,用得了那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具真多,用得了那么多吗

这才十分之一还是老实点工具箱里呆着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洞洞板,还没楼主排布的好看呢,配件挂钩太贵了,觉得不太实用,除非你不干活,不然都是灰,工具还是 ...

搞点小掛勾便宜,也能用,牢不牢固就等时间来考验了反正塞满了太难收纳了

网友C:
楼主的工具,得准备一个房间放.......

网友:
这是拉仇恨来了。

网友:
这么放需要一个很大的工作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工具,得准备一个房间放.......

这个已经算得上一个房间了,实足十五平方,收纳成本太高了

网友:
工具档次很高,叹为观止,收纳的这么整齐的少见,

网友:
看来工具太多也是烦恼啊

网友:
用木板加150-200mm的螺钉比较好,之前也用过洞洞板加横杆,主要是不稳,尤其是拿放时横杆容易掉,后来换成木板就没问题了,我用的是Particle Board+16g*200mm Screws,很稳;挂小的工具可以用短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十分之一还是老实点工具箱里呆着算了

世界末日也够用了

网友:
用一块模板开一排U型槽,水平固定在货架上,每个工具的脖子刚好卡在u型槽上,一排基本上可以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