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三星SD/TF读卡器实物拆解

楼主(2022-11-04):
闲来无事,轮到拆三星读卡器了……

楼主:
两个读卡器的PCB颜色都是偏向暗淡,很三星。
且都是使用的创惟GL3232主控芯片。

SD读卡器

TF读卡器

网友A:
创维还做芯片?孤陋寡闻了。。。。。。

网友B:
读卡器我有几个,现在都在睡大觉了,以前用来拷贝相机的照片,可现在相机被手机淘汰了

网友:
我只买过三星的储存卡。

网友:
3.0的读卡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维还做芯片?孤陋寡闻了。。。。。。

是创惟,不是做电视机的那个创维哦。两家公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我有几个,现在都在睡大觉了,以前用来拷贝相机的照片,可现在相机被手机淘汰了 ...

USB3读卡器质量不差,网上好点的都是硬封装芯片。Android5以后的手机,从计算机往手机,拷贝大于1G文件非常慢,有时单核跑满等好几分钟没反应,不再是以前U盘模式。我后来只能用U盘或存储卡加读卡器,先拷贝存储设备里,然后插上OTG转接头和手机,拷贝到手机里。或者茄子快传等wifi无线拷贝。

网友:
这个读卡器做工真不错

网友:
大厂的东西还是靠谱的,用料也足

网友:
多少一个 我也想买个

网友:
好东西,比牛屎好看多了

网友:
此创惟非彼创维,不说,还以为是生产电视那个创拜,三星的读卡器第一次见

网友:
看起来听高级的

网友:
很三星很三星

网友:
这俩读卡器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3读卡器质量不差,网上好点的都是硬封装芯片。Android5以后的手机,从计算机往手机,拷贝大于1G文件非 ...

因为安卓5以后使用MTP协议,不用卸载SD卡就能读写文件,就是读写速度慢还很容易卡死,可以用11ac或者11ax无线局域网,文件管理器开FTP协议传输文件,外置SD卡的安全性还是差了点拆卡后就能读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