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换华硕RT-N56U电源插座

楼主(2022-11-04):
没测试,没电源,在矿坛26收的!到手一看,你M的,电源19V也就算了,插座居然是3mm的小众插座,这也太小芯眼了吧,好歹你弄个5mm的通用插座也好啊!二话不说,从旧的集线器上面拆了一个5mm的电源插座换上去,通电测试,一切正常,捡漏成功!

小芯眼和大眼睛合照

小芯眼

换了大眼睛的主板

俯瞰主板

五颗钽电容

掀起你的盖头来

RT3662F

RT3392L,三星K4T1G164QF,大螃蟹RTL8367M

四路功放

FR9888供电

470u 25V大水塘电容

MX29LV540EBT1-70G

带散热贴的盖头

通电测试

外壳,标签,主板固定螺丝,外壳固定螺丝,外壳固定螺丝隐藏在标签下面,所以要把标签撕下来才能拆螺丝,这个脑残的设计!

帮助散热的铝箔

固定好主板,跟神器来个合照

可以安装底座的卡位

顶部散热设计

全千兆WAN口、LAN口

WPS按钮

贴上标签

蓝色指示灯

丰富的功能设置,很多看不懂,都是默认设置

谢谢观赏!

网友:
要命,这么多图。
然后羡慕加嫉妒

网友A:
价格够美丽,这货热不热?

网友B:
外壳那?这样裸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够美丽,这货热不热?

还好,收摸外壳只是温热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那?这样裸着?

有外壳啊,插座换好以后有装配好的整体合照

网友:
这个路由器我改过3台电源接口,主芯片温度较高,要加散热片在屏蔽罩上,用12V的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200M的光纤没有任何压力。

网友(2023-12-29):
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家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