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瑞斯康达ISCOM HT8151光猫 拆解

楼主(2022-11-04):
换宽带退下来的老光猫,拆开来看看
之前有坛友拆过这个型号的光猫,不过他的那台硬件版本是Y.00,内置天线,这台是T.10,外置天线。二者外形上也有很大差异。
[网络]论坛第一帖,瑞斯康达ht8151首拆

之前一直安在角落里,壳子上积了很多灰

侧面,一个千兆口加三个百兆口,带电话口、硬件wifi和led开关,还有一个ftp共享用的usb口

硬件版本T.10,全机就一个螺丝,主要靠卡扣固定

打开上盖,露出主板,天线不出所料是直接焊死在板上

板上没有一个屏蔽罩,全是空焊位
SoC上的散热片粘的太死,揭不下来。和内置天线版一样是瑞昱RTL9603

聊胜于无的WiFi部分,无线芯片是瑞昱RTL8192FR,N300,2T2R,没有功放

ROM芯片是江波龙的FS35ND02G,256M,SPI SLC NAND

光收发部分
光PHY芯片是Semtech GN25L95,旁边还有一个富满的FM24C08D EEPROM

电话部分
语音芯片:英特尔(现 迈凌)PEF31001
驱动三极管:美台FZT955,安森美MMBT4401
TVS二极管:型号未知,丝印69L

电源部分,空了两个电容位

把顶盖装回去

插上电,登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本考量的缘故,光猫里的固件没有像华为中兴一样用自己深定制的dopra linux,linux tc之类的系统,而是在瑞昱公版SDK上稍做了裁剪和修改
这样就有了一些方便破解的小漏洞(当时就把TR069关了,现在大概早就修复了)
光猫的FTP是默认开启的,用弱密码登进去以后能访问整个文件系统,下载到明文的配置文件,就能直接找到超密。
甚至还可以更深一步,用超密登录进去之后,在ping的界面有个任意执行漏洞,用瑞昱的mib指令直接开启telnet,或者把配置文件下载下来修改,用ftp传上去,chmod,chgrp处理一下权限也行。

linux 3.18.24,双核MIPS interAptiv + RLX5281架构,(256M内存?)

telnet账号登进去以后直接是root权限,啥都有,或者说所有服务都是以root权限跑的。
折腾起来比较方便(笑),不像有些系统,能给你划出十来个用户组,限制的死死的

256M的ROM里有大半都是可写的YAFFS2系统,可以加点自己的东西

看看启动流程,有好几个地方都是空的

系统没有裁剪掉overlayfs功能,更方便了,要改一些东西也不用重新打包squashfs
比如想禁止内置的java启动之类的,直接在前边把/etc/init.d覆盖一下就行

理论上随便加点什么小东西都行,程序可以用瑞昱的RSDK编译。
不过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就是不支持FullCone全锥形NAT,RTL96XX的3.18内核源码也没有泄露,还是不太适合直接拨号,其实也就没什么搞头了

当然也可以实现一些比较没用的效果(乐)

另外,系统里有许多没裁剪完的痕迹
比如电信的隐藏设置页面(这里边的开启telnet、ftp功能已经被裁剪掉了)

没删完也用不了的页面

瑞昱原厂SDK的页面

OK,装盒,完事

网友A:
想起了我的小灵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我的小灵通

名字和斯达康太像了

网友B:
以前运行商的收发器提供的都是这个品牌的,也算好东西了。

网友C:
背景挺好看啊,而且这猫自带点二次元成份,浓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景挺好看啊,而且这猫自带点二次元成份,浓度不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运行商的收发器提供的都是这个品牌的,也算好东西了。

以前见过,但不知道这牌子用的这么多

楼主:
补充:从底下的管脚看没看到内存颗粒,管脚数也不是216脚,而是144脚,用的应该是内置256M内存的RTL9603C

还有光PHY旁边那个EEPROM是复旦微的

--------------补充2--------------

试着复位了一下,重新注册,自动升级到了最新版3.40.2,编译时间2020年6月

该有的地方还是一样

不过,不知道为啥在路由模式下面系统好像会把ping过的网址一股脑的塞进dnsmasq.conf,结果自然是报错断网。
大概这也是一种方便提醒用户报修,提醒有人入侵,及时修复错误的方法吧(确信)

网友:
这猫自带点二次元成份

网友D:
这特么纰漏百出的固件充分代表了瑞斯康达的水平

网友:
有个类似的,扔那里吃灰

网友E:
光猫基本上都是运营商给提供,设置都是通过现场无线方式,再利用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特么纰漏百出的固件充分代表了瑞斯康达的水平

要是再有一个17998那种外网漏洞那将是绝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猫基本上都是运营商给提供,设置都是通过现场无线方式,再利用比较难

确实,装时统一提供,用时集中管理,销户还要退回,体系很封闭,没有也没有必要给用户多少操作的空间

网友F(2024-11-18):
这么轻易就进入了telnet?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轻易就进入了telnet?

当时是这样的,已经换掉了,不知道现在固件有没有修复

网友(2025-01-04):
螃蟹的东西太耗电了

网友:
这固件做的也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