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精妙的AD电压取样电路 求大神帮忙推导一下

楼主(2022-11-04):
从别人原理图看到一个比较另类的AD电压取样
可以把高压隔离开,又能检测到电压。
电流如下:

原理我大概知道,但是无法通过公式计算出来
求大神帮忙推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用节点电流推导吧。

网友A:
D1是两个稳压二极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是两个稳压二极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普通的肖特基BAV60

网友:
y=ax+b

a =(3.32-2.5)/ 13.2
b = 2.5

网友:
单个 正向压降 0.24